[STM32F4] UART串口通信详解

楼主(2022-11-17):
今天我们学习STM32CubeMX串口的操作,以及HAL库串口的配置,我们会详细的讲解各个模块的使用和具体功能,并且基于HAL库实现Printf函数功能重定向,UART中断接收,本系列教程将HAL库与STM32CubeMX结合在一起讲解,使您可以更快速的学会各个模块的使用

所用工具:

1、芯片: STM32F407ZET6

2、STM32CubeMx软件

3、IDE: MDK-Keil软件

4、STM32F1xx/STM32F4xxHAL库

5、串口: 使用USART1 PA9,PA10

知识概括:

通过本篇博客您将学到:

STM32CubeMX创建串口例程

HAL库UATR函数库

重定义printf函数

HAL库,UART中断接收

HAL库UATR接收与发送例程

楼主:
工程创建
设置RCC
设置高速外部时钟HSE 选择外部时钟源

楼主:
设置串口

楼主:
点击USATR1
2设置MODE为异步通信(Asynchronous)
3基础参数:波特率为115200 Bits/s。传输数据长度为8 Bit。奇偶检验无,停止位1      接收和发送都使能
4GPIO引脚设置 USART1_RX/USART_TX
5 NVIC Settings 一栏使能接收中断

楼主:
NVIC Settings 一栏使能接收中断

楼主:
设置时钟
我的是  外部晶振为8MHz

1选择外部时钟HSE 8MHz
2PLL锁相环倍频72倍
3系统时钟来源选择为PLL
4设置APB1分频器为 /2

楼主:
项目文件设置

楼主:
设置项目名称
2 设置存储路径
3 选择所用IDE

楼主:
创建工程文件

然后点击GENERATE CODE  创建工程

楼主:
配置下载工具

新建的工程所有配置都是默认的  我们需要自行选择下载模式,勾选上下载后复位运行

楼主:
HAL库UART函数库介绍

  UART结构体定义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UART的名称定义,这个结构体中存放了UART所有用到的功能,后面的别名就是我们所用的uart串口的别名,默认为huart1

楼主:
可以自行修改

楼主:
串口发送/接收函数

HAL_UART_Transmit();串口发送数据,使用超时管理机制
HAL_UART_Receive();串口接收数据,使用超时管理机制
HAL_UART_Transmit_IT();串口中断模式发送
HAL_UART_Receive_IT();串口中断模式接收
HAL_UART_Transmit_DMA();串口DMA模式发送
HAL_UART_Transmit_DMA();串口DMA模式接收

楼主:
这几个函数的参数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们挑两个讲解一下

串口发送数据: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楼主:
功能:串口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如果超时没发送完成,则不再发送,返回超时标志(HAL_TIMEOUT)。

楼主:
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ATR的别名    如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别名就是huart1
*pData      需要发送的数据
Size    发送的字节数
Timeout   最大发送时间,发送数据超过该时间退出发送

楼主:
举例: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ZZX, 3, 0xffff);   //串口发送三个字节数据,最大传输时间0xffff

楼主:
中断接收数据: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楼主:
功能:串口中断接收,以中断方式接收指定长度数据。
大致过程是,设置数据存放位置,接收数据长度,然后使能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串口中断。
再然后,串口中断函数处理,直到接收到指定长度数据,而后关闭中断,进入中断接收回调函数,不再触发接收中断。(只触发一次中断)

楼主:
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ATR的别名    如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别名就是huart1
*pData      接收到的数据存放地址
Size    接收的字节数

楼主:
举例: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uint8_t *)&value,1);   //中断接收一个字符,存储到value中

楼主:
串口中断函数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串口发送中断回调函数
HAL_UART_TxHalf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串口发送一半中断回调函数(用的较少)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HAL_UART_RxHalf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串口接收一半回调函数(用的较少)
HAL_UART_ErrorCallback();串口接收错误函数

楼主:
串口接收中断回调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楼主:
功能:HAL库的中断进行完之后,并不会直接退出,而是会进入中断回调函数中,用户可以在其中设置代码,

           串口中断接收完成之后,会进入该函数,该函数为空函数,用户需自行修改,

楼主:
参数: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ATR的别名    如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别名就是huart1
举例: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1){           //用户设定的代码               }

楼主:
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楼主:
功能: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判断和处理  判断是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然后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在中断服务函数中使用

楼主:
如果接收数据,则会进行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 UART in mode Receiver ---------------------------------------------------*/
  if((tmp_flag != RESET) && (tmp_it_source != RESET))
  {
    UART_Receive_IT(huart);
  }

楼主:
如果发送数据,则会进行发送中断处理函数

  /* UART in mode Transmitter ------------------------------------------------*/
  if (((isrflags & USART_SR_TXE) != RESET) && ((cr1its & USART_CR1_TXEIE) != RESET))
  {
    UART_Transmit_IT(huart);
    return;

楼主:
串口查询函数

  HAL_UART_GetState();  判断UART的接收是否结束,或者发送数据是否忙碌

  举例: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4) == HAL_UART_STATE_BUSY_TX)   //检测UART发送结束

楼主:
USART接收与发送

重新定义printf函数

在 stm32f4xx_hal.c中包含#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声明串口

楼主:
在 stm32f4xx_hal.c 中重写fget和fput函数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getchar,scan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getc(FILE *f)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 &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在main.c中添加
#define RXBUFFERSIZE  256
char RxBuffer[RXBUFFERSIZE];

楼主: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printf("Z小旋测试\n");
                        HAL_Delay(1000);
    /* USER CODE BEGIN 3 */
  }

楼主:
之后便可以使用Printf函数和Scanf,getchar函数

楼主:
UART接收中断

因为中断接收函数只能触发一次接收中断,所以我们需要在中断回调函数中再调用一次中断接收函数

具体流程:

1、初始化串口

2、在main中第一次调用接收中断函数

3、进入接收中断,接收完数据  进入中断回调函数

4、修改HAL_UART_RxCpltCallback中断回调函数,处理接收的数据,

5  回调函数中要调用一次HAL_UART_Receive_IT函数,使得程序可以重新触发接收中断

楼主:
函数流程图:

HAL_UART_Receive_IT(中断接收函数)    ->  USART2_IRQHandler(void)(中断服务函数)    ->    HAL_UART_IRQHandler(UART_HandleTypeDef *huart)(中断处理函数)    ->    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接收函数)   ->    HAL_UART_RxCpltCallback(huart);(中断回调函数)

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就是用户要重写在main.c里的回调函数。

楼主:
代码实现:

    并在main.c中添加下列定义: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XBUFFERSIZE  256     //最大接收字节数
char RxBuffer[RXBUFFERSIZE];   //接收数据
uint8_t aRxBuffer;                        //接收中断缓冲
uint8_t Uart1_Rx_Cnt = 0;                //接收缓冲计数

楼主:
在main()主函数中,调用一次接收中断函数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 USER CODE END 2 */

楼主:
在main.c下方添加中断回调函数

/* USER CODE BEGIN 4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Prevent unused argument(s) compilation warning */
  UNUSED(huart);
  /* NOTE: This function Should not be modified, when the callback is needed,
           the HAL_UART_TxCpltCallback c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user file
   */

        if(Uart1_Rx_Cnt >= 255)  //溢出判断
        {
                Uart1_Rx_Cnt = 0;
                memset(RxBuffer,0x00,sizeof(RxBuffer));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数据溢出", 10,0xFFFF);

        }
        else
        {
                RxBuffer[Uart1_Rx_Cnt++] = aRxBuffer;   //接收数据转存

                if((RxBuffer[Uart1_Rx_Cnt-1] == 0x0A)&&(RxBuffer[Uart1_Rx_Cnt-2] == 0x0D)) //判断结束位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RxBuffer, Uart1_Rx_Cnt,0xFFFF); //将收到的信息发送出去
            while(HAL_UART_GetState(&huart1) == HAL_UART_STATE_BUSY_TX);//检测UART发送结束
                        Uart1_Rx_Cnt = 0;
                        memset(RxBuffer,0x00,sizeof(RxBuffer)); //清空数组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uint8_t *)&aRxBuffer, 1);   //再开启接收中断
}
/* USER CODE END 4 */

楼主:
发送数据被正常返回

网友A(2024-06-25):
配置、程序ST的生态非常完善

网友B(2024-12-01):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C: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D: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

网友E: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F: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G: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H: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I: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J: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