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紧急求助!AT32 IDE 导入老工程无法配置atlink!

楼主(2022-11-17):
如图 在AT32ide 下导入之前在eclipse 下创建的工程,无法配置atlink。也选择不了目标芯片。在双击GDB AT-Link
Debugging 报一个参数空的错。
求求大佬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图也挂了,补一个图

网友A:
先新建一个相同MUC型号的工程,然后把生成的preferences.ini文件拷贝到你现在的工程,应该就能在AT-link里面自动找到目标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新建一个相同MUC型号的工程,然后把生成的preferences.ini文件拷贝到你现在的工程,应该就能在AT-link里 ...

替换后确实可以 选芯片了,但是还是不能调试,单步仿真这些都是灰的

网友A:
能启动仿真吗,有没有报什么错误呢,我这里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启动仿真吗,有没有报什么错误呢,我这里测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感谢帮助,目前在单独的eclipse 中加ocd 可以仿真,但在AT32IDE 中仿真时一直等待3333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