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Eclipse与keil生成HEX文件区别?

楼主(2022-11-17):
我在测试是用NuEclipse工具生成的HEX文件发现他和keil生成的HEX文件不同,问问大家他们有什么区别啊,还是我NuEclipse工具生成错了,我想他们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求大佬指教,小菜一枚。

网友A:
源码一样的话估计和工具配置有关。建议通过objdump分析elf。

网友B:
complier不同编译出来的hex file当然不同

网友C:
就像iar和keil一样,两家不同的编辑器,最后的代码也不一样。

网友D:
虽然功能一样,但是存储的方式不同。

网友E:
这个你使用hex工具,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F:
使用keil和Nu工具生成的hex代码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G:
需要对比一下才能知道,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H:
这个编译的方式不一样

网友I:
keil设置的优化方式不同,生成的代码也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