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L 系列低功耗还要继续加油,唤醒时间与国外芯片差距还是有点大

楼主(2022-11-17):
KF32L 系列低功耗还要继续加油,唤醒时间与国外芯片差距还是有点大

KF32L系列

KF32L系列

STM32L4系列

STM32L4系列

MSP430系列

MSP430系列

网友A:
楼主有邮箱吗  我这边发低功耗兼容ST的资料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邮箱吗  我这边发低功耗兼容ST的资料给您

是兼容STM32L4XX吗,我的邮箱:w-7-3-5-4@126.com,去掉中间了“-”。

网友B:
国产芯片做的也可以,基本架构一样的。

网友C:
mcu还是应该只有430的功耗是最低的

网友D:
这个外设才是最大的资源消耗了。

网友E:
还要看工作电压,软件的编写,有没有待机等低功耗模式。

网友F:
如果单纯降低单片机功耗的话,就只能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减少唤醒时间呢

网友H:
我们可以不强求 绝大部分应用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的

网友I:
430是靠着低功耗起家的  老牌芯片了  但是kf的也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J:
唤醒时间好像相差的是不同的数量级啊

网友K:
一般来说是什么因素影响唤醒时间了呢

网友L:
其实国产芯片一直都在努力赶超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支持他们

网友M:
这个肯定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需要慢慢来。

网友N(2023-03-07):
这种高级别的功能要求有点难。还是先把基础的细节搞好吧。新手入门,无力吐槽

网友O:
这影响他的长短是什么因素

网友P(2023-04-13):
    快速唤醒主要用在低功耗模式下被通讯端口唤醒,比如uart, i2c等。小华的HC32L1系列的可以满足这个,做语音时,就是频率不高(MAX 48MH, 解码LC3不足),RAM资源少。
    看中了KF32L系列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