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HAL库串口回调函数配置失效

楼主(2022-11-17):
STM32 HAL库串口回调函数配置失效(HAL_UART_RxCpltCallback)小编实际操作中,用HAL_UART_RxCpltCallback函数配置接收串口数据,在测试过程中用手碰了单片机引脚之后无法再接收到数据,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就是自己使能接收中断和自己定义中断回调函数;
使能中断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IDLE);                //空闲中断使能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UART_IT_RXNE);                //接收中断使能

楼主:
中断回调函数

void user_uart1IT_ReceiveCallback(void)
{
    static uint8_t* pBuff    =    uart1_data.uart1_rxbuff;
    static uint8_t size_cnt=0;
    uint8_t receive_dat;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RESET)        //uart rx flag
    {
        receive_dat = (uint16_t) READ_REG(huart1.Instance->DR);
        *(pBuff++) = receive_dat;
        size_cnt++;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1,UART_FLAG_RXNE);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IDLE) != RESET)        //uart idle flag
    {
        uart1_state.bits.interrupt_idle = ON;                                            //set flag
        uart1_data.uart1_count = size_cnt;
        receive_dat = (uint16_t) READ_REG(huart1.Instance->DR);        //clear reg
        size_cnt=0;
        pBuff    =    uart1_data.uart1_rxbuff;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

}

楼主:
本程序包含自己定制的AT指令上图片

楼主:
源码链接:https://github.com/NoSmallWhite/WL-open-projects

文件名:demo-adc-vet6-20200708-1732 自定义AT指令字取出任意字符串

楼主:
接收大量数据“ORE”位报故障,“ORE:过载错误 (Overrun error)  ”

楼主:
解决办法:添加串口故障回调函数,有故障就清零标志

楼主:
/******************************************************************************************
*** 函数名称: HAL_UART_ErrorCallback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故障回调-查看故障状态
*** 调度时间:无
***        编者                                                                                时间                                                                                版本
***        XXXZ                                                                                XXXX/XX/XX                                                        V0.1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 == UART4)                                                                                                    //判断串口错误回调函数,串口是否为IAP串口函数
        {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_IAP, UART_FLAG_ORE) != RESET)                                                //串口过载错误,清零标志并且重新打开串口接收中断
                {
                        __HAL_UART_CLEAR_OREFLAG(UART_IAP);
                }
                __HAL_UART_ENABLE_IT(UART_IAP,UART_IT_RXNE);                                                                                                //接收中断使能,自己可以判断接收标志,第一种中断方式
                __HAL_UART_CLEAR_FLAG(UART_IAP,UART_FLAG_RXNE);                                                                                        //清除接收标志

        }
}

网友A(2024-06-25):
有可能是碰触静电导致内部出问题了

网友B(2024-12-01):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C: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D: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E: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F: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G: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H: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I: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J: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