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的推挽输出问题

楼主(2022-11-17):
原理图中RF+,RF- 为互补形PWM的4.5MHz, 由IC直接发出, IO波形如下

请教
问题1:原理图这种变压器的推挽输出电路是否有错误和不足,
问题2: 两个互补输出的PWM输出严重变形,使得其中一个场效应管严重发热, 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种推挽方式,不能用互补,只能用完全对称的双向占空比控制2个管子,否则,将直接导致磁芯被直流偏磁,轻微的就能导致饱和。

网友B:
你这个频率,基本是射频的频率。里面的功率放大器的拓扑很多。你这个是classB。后面有谐振类的,开关速度不一定需要很快,把高次谐波过滤出来。涉及负载的阻抗匹配。头疼。
我在拼多多随手买了一本。我是想研究ems里的电流注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频率,基本是射频的频率。里面的功率放大器的拓扑很多。你这个是classB。后面有谐振类的,开关速度不 ...

是射频,  然后这频率,让我很头疼 解决不了.

网友C:
单独做两路RF PA,然后用功率合成。
另外,你这电路使用 mosfet, 驱动功率够吗?怀疑效率。
为啥不用LDMO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射频,  然后这频率,让我很头疼 解决不了.

你这个东西驱动什么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做两路RF PA,然后用功率合成。
另外,你这电路使用 mosfet, 驱动功率够吗?怀疑效率。
为啥不用LDMO ...

谢谢你的意见,  我找找LDmos,
另做两路RF PA这个不太懂, 可以再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我找找LDmos,
另做两路RF PA这个不太懂, 可以再说明一下吗,谢谢 ...

就是单管PA。 分别做两个。 驱动时相位差180°。 合成时把相位变成一致。不需要磁芯。磁芯的损耗可能比较大,影响效率.

方波输出做不到。

有相关参考电路看看吗, 没用过这种
xch
也许设计成超宽带RF PA 可以做到近似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  我找找LDmos,
另做两路RF PA这个不太懂, 可以再说明一下吗,谢谢 ...

你这是玩啥?看输入方波像mcu 输出的CMOS信号。是不是用P/N三极管互补做个跟随器加上传输线变压器也能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东西驱动什么东西的

我这个很简单的, 只要在RFA,RFB 输出一个AC即可, 可以说没有负载, 有波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玩啥?看输入方波像mcu 输出的CMOS信号。是不是用P/N三极管互补做个跟随器加上传输线变压器也能达 ...

我这输入就是八位的MCU IO输出PWM互补形 波形, 只是现在频率高了之后走样了, 驱动两个mos出现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输入就是八位的MCU IO输出PWM互补形 波形, 只是现在频率高了之后走样了, 驱动两个mos出现了问题 ...

需要多大幅度方波? 负载阻抗是?也许不用管子用个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D:
去掉mos管栅极的电容。这个电路没啥大问题。只是你输出功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只用单管驱动变压器。
另外要注意,变压器的电感量和饱和电流,要避免在导通的过程中电感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多大幅度方波? 负载阻抗是?也许不用管子用个变压器就可以

其实我只要变压器次级能输出一个 AC就行了,也没负载, 有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只要变压器次级能输出一个 AC就行了,也没负载, 有波形就可以了

用个传输变压器应该就行。波形也能保真些。

网友E:
可以联系一下我,我们这边有FAE团队给你提供解决方案。Q342 340 1545

网友B:
你这个蓝色和黄色都是mos管栅极波形吧?
Q11 Q08 D极波形如何?mos管关断了没?正好最近跑到MIT的开放课程的网站下载了一些射频方面的课件
lec18就是讲射频功率放大器。
射频的开关类拓扑不是这么用的。
但是你的结构,可以往classB功率放大器上去靠,应该能成功的。
你的电路图的意图是纯开关,通过逆变得到你想要的信号。
classB,有一个驱动驱动变压器,驱动变压器的次级加上了偏置M2和M1是微微导通的,干脆你把你的驱动信号当作交流信号得了。
这样就是classB,PA。

如果是一定追求开关类拓扑。
classD的pushpull拓扑,对mos管要求很高的。少了个偏置,硬开关。我感觉classB难度低一些。

附件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蓝色和黄色都是mos管栅极波形吧?
Q11 Q08 D极波形如何?mos管关断了没?正好最近跑到MIT的开放课程 ...

其实我就是想要一个4.5MHz的AC波形波形就行. 然后我设计的这个线路出来的波形很差, 不知道怎么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就是想要一个4.5MHz的AC波形波形就行. 然后我设计的这个线路出来的波形很差, 不知道怎么优化, ...

mos管r28 r33 C20 全拆了
R33,变tvs
R28,从10R开始调。
查看vds,vds没波形,输出不会有波形的。
mos管开关不了,你怎么调都没用的。适当加个假负载。

网友B:
手里没有6n06的管子,只有电源开关管的输入电容类似。
今天用开关电源开关管试验了一下,1k电阻的共源开关电路,能到400kHz;10欧的负载,开关频率能到3M,都是观察vds的变化。
mos管驱动都是双极性直接接入mos管栅极,信号源阻抗50欧姆,还使用信号发生器的dc偏置功能。
从6N06的datasheet来看,cgs比较大,估计单极性达到5M难。估计信号源都被驱动源电阻+33R+mos内部的输入电容,变直流了。
继续用这个管子,驱动电路设计难度太大。赶紧切换思路或换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里没有6n06的管子,只有电源开关管的输入电容类似。
今天用开关电源开关管试验了一下,1k电阻的共源开关 ...

感谢你的解答 ,  正在找新管子, 请问我已经要看什么特性去找匹配的管子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解答 ,  正在找新管子, 请问我已经要看什么特性去找匹配的管子呢 ...

开关特性里有测试的条件:
实际上,看电容也行。
datasheet很刁钻,3欧内阻,2.5欧负载,你的电路绝对超过人家数倍。。
另外看你驱动类型,单极性驱动,还是双极性驱动。如果你是单片机驱动,内阻还要考虑的,我信号发生器50欧。
你发的话题基本我都搞懂了,没什么兴趣了,你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