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使用语音模块时,会有哪些常见问题和处理办法?

楼主(2022-11-17):
大家对于能够发声的玩具或者电子产品并不会感到陌生,而要这些产品能够发出声音则需要使用相应的语音模块将各种声音内容录制进去,然后组装到产品之中,通过电路控制来达到发声甚至是录音播放的目的。那么企业在使用语音模块时会有哪些常见问题及处理办法呢?

指示灯正常闪动,但是与电脑软件连接不上并显示“搜索设备”
因为有的语音模块转换器达不到高速率,所以在录音时需要使用低速,因此当出现这种问题时就要把模块的几组端子短接,并且将录音界面勾选上“低速”选项。然后再开始正常操作录音。但是如果专业的语音模块转换器只能发而不能收或者接收有问题,那么就要在录音界面勾选“无握手”选项。

指示灯待命时闪动,但是触发后没有反应仍然闪动
出现这种问题有可能是设置的控制方式不对,可以尝试重新选择空置方式。如果不能解决而且语音模块录制之后只有第一段声音有效,那么极有可能是将公共端子接错了。

指示灯待命时闪动,但是触发后有一段时间常亮却没有声音
当使用语音模块录制语音时出现上述问题,那么可以调整可调电阻的音量。在调整无效之后检查喇叭是否接在指定的端子上面,如果喇叭接错那么给予纠正,但是喇叭接端子没有问题,那就要测量喇叭电阻,如果断路则说明喇叭损坏。

这些便是在使用语音模块时比较常见的几个问题以及处理办法。对于用户来说,虽然通常都会采购高质量的语音模块产品来使用,但是,为了能保证语音模块能够顺利使用并减少损耗,还是要对这些常见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要有所了解,这样就能在出现异常时给予正确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