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的启动文件的选择(由容量大小决定)

楼主(2022-11-17):
给STM32写程序时,我们需要在工程文件中加入厂家提供的启动文件(这里以STMf10x系列为例),里面包含的是启动代码,启动代码是一段和硬件相关的汇编代码。是必不可少的!这代码主要作用如下:

    1、堆栈(SP)的初始化;

    2、初始化程序计数器(PC);

    3、设置向量表异常事件的入口地址;

    4、调用 main 函数。

    这些都是准备工作,如果看不懂目前初学也没什么关系,毕竟该文件是用汇编写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ST公司提供的三个文件,他们分别用于不同容量的STM32芯片,这三个文件是: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startup_stm32f10x_hd.s

    其中,ld.s 适用于小容量 产品;md.s 适用于中等容量产品;hd.s 适用于大容量产品;

这里的容量是指 FLASH 的大小.判断方法如下:

    小容量:FLASH≤32K

    中容量:64K≤FLASH≤128K

    大容量:256K≤FLASH

    也就是说需要根据自己STM32容量的大小选择不同的启动文件,不然就容易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A(2024-12-01):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B: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C: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D: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E: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F: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G: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H: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I: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J: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