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启动模式讲解

楼主:
  我们知道,STM32中给我们提供了BOOT0和BOOT1两个引脚,他们的作用是用来设置STM32的启动方式。BOOT0和BOOT1引脚的高低共同决定了STM32的启动方式。

由上可知,我们要想下载程序BOOT0必须为1,如果想单片机复位即启动,BOOT0位0即可。

网友A(2024-06-25):
boot对于内核启动非常重要

网友B(2024-12-01):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C: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D: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E: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F: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G: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H: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I: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J: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K: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