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佬解答一下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2-11-17):
现需要用语音模块控制温湿度上下限阈值,需要用串口控制单片机,我本来想的是,比如设置湿度上限百分之三十就串口发送130给单片机,当单片机收到第一位是1时就赋给湿度的变量,但是发现这样的话语音模块可能要设置四个变量0-99共400条命令才行?后面想能不能先设置4个标志位,然后设置0-99共100个数值,先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让单片机进入调整不同变量的模式,然后在这个模式下发送数值过去,这个数值只会赋给对应的变量?比如,小智小智调整温度上限(此时语音模块给单片机发送0x01),语音模块回复好的主人,您需要调整为多少度,30度(此时语音模块发送数值30),单片机收到后就将30赋给温度上限的变量。请问大佬们这样好实现吗,我的措辞可能有些许不规范,望大佬们理解

网友A:

既然都是变量了,干嘛需要400个,你那不就是常亮了,就直接设置四个数组,每个数据只有两个数据,第一个就是变量名,第二个是数值,让语音修改第二个变量的值就行了啊。或者就一个变量,每次你都修改

网友B:
简单来说,4个变量就行了,温度的上下限。湿度的上下限。语音输入先判断调节的是哪个变量,然后修改那个变量,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