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杰发(AUTOCHIPS)MCU,车窗、天窗、尾门方案

楼主(2022-11-17):
杰发(AUTOCHIPS)MCU,车窗、天窗、尾门方案以及电路图参考车窗、天窗、尾门方案优点:

l Cortex-M0+ 48MH 主频,高性能;

l 带有乘法、除法、均方根运算单元;

l 小封装TSSOP 20 或者 QFN 32(5mm x 5mm);

l 支持-40℃~+125℃的宽温度范围,满足严格的资格认证需求;

l 提供防夹算法;

楼主:
车车身控制,如车窗/车门(商用车)/天窗/尾门/侧滑门/后视镜/雨刮器/升窗器(电动车);

汽车辅助系统,如倒车雷达/辅助驾驶通信/雨量传感器/TPMS接收(商用车)/无钥进入;

汽车舒适系统,如座椅通风/座椅加热/电动座椅/HVAC;

汽车照明系统,如头灯/AFS/氛围灯;

BLDC电机控制,如冷却风扇/水泵;

楼主:
其他,如PTC/真空泵/尿素泵/换挡器/电池稳压系统/倒车警报系统等/尾气检测(PM2.5)系统;

型号
AC78013MBQA、AC78013MCQA、AC78013MDQA、AC78013FBLA、AC78013FCLA、AC78013FDLA、AC78013MBQI、AC78013MCQI、AC78013MDQI、AC78013FBLI、AC78013FCLI、AC78013FDLI、AC78012PBTA、AC78012PBTI、AC78012MBQI、AC78012MCQI、AC78012MDQI、AC78012FBLI、AC78010FCLI、
AC78012PBTA、AC78012PBTI、AC78012MBQI、AC78012MCQI、AC78012MDQI、AC78012FBLI、AC78012FCLI、AC78012FDLI、AC7811QBGE、AC7811OBGE、AC7811MBGE、AC7811QBFE、AC7811OBFE、AC7811MBFE、AC7815QBGE、AC78150BGE、AC7815MBGE、AC7815QBFE、AC7815OBFE、AC7815MBFE、AC7815JBFE、AC78013MBQA、AC78013MCQA、AC78013MDQA、AC78013FCLA、AC78013FDLA、AC78013MBQI、AC78013MCQI、AC78013MDQI、AC78013FCLI、AC78013FDLI、AC78016MCQI、、AC78016MDQI、AC78016FCLI、AC78016FDLI、AC78016MDQA、AC78016FDLA

网友A:
相关型号真多啊

网友B:
汽车上是不是每个电子部件都有MCU进行控制

网友C:
最大引脚数就是32PIN吗?

网友D(2022-12-23):
我觉得各个部件的控制并不都需要很复杂的控制

网友E:
车窗天窗以及尾门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部件 控制难度应该不高

网友F:
为什么这种小部件的控制还需要20多个引脚的芯片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车窗天窗以及尾门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部件 控制难度应该不高

不做防夹就简单,有防夹就难搞。

网友H(2023-01-30):
引用 网友C:
最大引脚数就是32PIN吗?

M0+系列最大引脚数是48pin, 128KB flash, 主推料号AC78013FD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