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强大的FFT功能!实时频谱分析仪FFT功能如何采集信号?

楼主(2022-11-17):
不知道大家对于传统频谱分析仪中的FFT功能有没有了解,相信用过的工程师应该会知道,它的工作流程是:采集信号—处理—显示。但弊端就是,在频谱仪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这段时间内是采集不到信号的,信号遗漏的概率很大。这种弊端也是很多工程师比较头痛对问题。
而随着科技对发展,频谱分析仪也随着更新换代,现在的实时频谱分析仪中的FFT功能是很强大的。
实时频谱分析仪的FFT可以采用无缝处理,采集数据的同时在后台做大量的FFT运算,数据处理的速度远大于数据采集的速度,可一次性对整个Span信号进行快速处理。当处理速度大于采集速度的时候,可以保证在一直采集信号的同时,频谱仪也能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处理,不存在遗漏信号的问题。
博宇讯铭小提示:实时频谱分析仪并不是在所有的设置下都可以实现无缝处理,当Span和RBW都设置得比较大的时候,有可能导致数据采集时间小于数据处理时间,这种情况下实时频谱分析仪无法工作在无缝处理模式。

在图上中,FFT每次处理完之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会进入下一次处理,如果某个瞬态信号刚好出现在某个FFT窗的边缘,这个信号的幅度有可能被加窗影响到从而在FFT中得不到正确的体现,如下图所示。

为避免这种情况,实时频谱分析仪会采用overlap处理,通过多次FFT分析来尽量还原瞬态信号。通过overlap处理,可以提高瞬态信号的截获概率和幅度测量精度。

实时频谱分析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POI,即截获概率。一般用100%POI最小持续时间来表征频谱分析仪对信号的稳定捕获和测量能力。当信号的持续时间大于最小持续时间的时候,频谱分析仪可以100%捕获到这个信号。反之,当信号持续时间不满足POI的条件的时候,频谱分析仪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精度。
与传统扫描式频谱分析仪相比,实时频谱分析仪在瞬态信号测量上有更为显著的优势,使用实时频谱分析仪测量蓝牙信号,发现还有一个疑似wifi信号的干扰。

这种情况,对比传统频谱分析仪,实时频谱仪在捕获瞬态信号方面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分析偶发或者随机的信号。
针对FFT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鼎阳的SSA3000X-R的RTSA模式,它的功能相对强大,对于工程师来说,在进行测量的时候会更加便捷。该功能支持Density、3D、Spectrogram、PvT等多种显示方式,方便多维度观察复杂瞬变信号,并有可设定的频率模块触发功能,同时具备模拟与数字调制分析、无线功率分析、VSWR反射测量、EMI测试模式等功能。在无线连接与移动通信测试、宽带信号捕获与分析、电磁兼容测试、天线与电缆测试方面上,该产品相对比较适合工程师们的选择。
免责声明:本文全部内容涉及到的产品信息、商标、著作权等内容均来自于各自厂商的网站或彩页,版权归其所有,引用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本文所有内容仅供参考,不是相关的建议和推荐。本文所有内容均用于传递更多信息,不承担因疏忽或失误造成的直接责任和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