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编码器T法测速如何实现

楼主(2022-11-17):
N32G45X 编码器功能如果要实现T法测速是不是要将外部的AB信号引脚接到另外的TIMER的捕获通道上,还是内部可以直连

网友A:
可以不用,负责ABZ解码的定时器,把更新中断和输出比较中断利用起来,完全不需要再接到另外的捕获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负责ABZ解码的定时器,把更新中断和输出比较中断利用起来,完全不需要再接到另外的捕获通道 ...

怎么利用起来?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7162-1-1.html参考一下,原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3247162-1-1.html参考一下,原理一样的

多谢,我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