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学STM32嵌入式系统开发详细指

楼主(2022-11-17):
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 从三方面上来理解“嵌入”的概念
硬件角度
从硬件上,“嵌入”将基于CPU的处围器件,整合到CPU芯片内部,比如早期基于X86体系结构下的计算机,CPU只是有运算器和累加器的功能,一切芯片要造外部桥路来扩展实现,象串口之类的都是靠外部的16C550/2的串口控制器芯片实现,而目前的这种串口控制器芯片早已集成到CPU内部,还有PC机有显卡,而多数嵌入式处理器都带有LCD控制器,但其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显卡。

比较高端的ARM类Intel Xscale架构下的IXP网络处理器CPU内部集成PCI控制器(可配成支持4个PCI从设备或配成自身为CPI从设备),还集成3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其中两个对应于两个MAC地址, 可用于网关交换用,而另外一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支持DSL,只要外面再加个PHY芯片即可以实现DSL上网功能。

IXP系列最高主频可以达到 1.8G,支持2G内存,1G×10或10G×1的以太网口或Febre channel的光通道。IXP系列应该是目标基于ARM体系统结构下由 intel进行整合后成Xscale内核的最高的处理器了。

软件角度
从软件上前,嵌入就是在定制操作系统内核里将应用一并选入,编译后将内核下载到ROM中。

而在定制操作系统内核时所选择的应用程序组件就是完成了软件的“嵌入”,比如WinCE在内核定制时,会有相应选择,其中就是wordpad/PDF/MediaPlay等等选择,如果我们选择 了,在CE启动后就可以在界面中找到这些东西,如果是以前PC上将的windows操作系统,多半的东西都需要新再装。

实现角度
把软件内核或应用文件系统等东西烧到嵌入式系统硬件平台中的ROM中就实现了一个真正的“嵌入”。

楼主:
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 嵌入式系统的分层
嵌入式系统分为4层,硬件层、驱动层、操作系统层和应用层
硬件层
硬件层,是整个嵌入式系统的根本,如果现在单片机及接口这块很熟悉,并且能用C和汇编语言来编程的话,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层走起来相对容易,硬件层也是驱动层的基础,一个优秀的驱动工程师是要能够看懂硬件的电路图和自行完成CPLD的逻辑设计的,同时还要对操作系统内核及其调度性相当的熟悉的,但硬件平台是基础,增值还要靠软件。

硬件层比较适合于,电子、通信、自动化、机电一体、信息工程类专业的人来搞,需要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有,单片机原理及接口_技术、微机原理及接口_技术、C语言。

驱动层
驱动层,这部分比较难,驱动工程师不仅要能看懂电路图还要能对操作系统内核十分的精通,以便其所写的驱动程序在系统调用时,不会独占操作系统时间片,而导致其它任务不能执行,不懂操作系统内核架构和实时调度性,没有良好的驱动编写风格,按大多数书上所说添加的驱动的方式,很多人都能做到,但可能连个初级的驱动工程师的水平都达不到,这样所写的驱动在应用调用时就如同windows下我们打开一个程序运行后,再打开一个程序时,要不就是中断以前的程序,要不就是等上一会才能运行后来打开的程序。

想做个好的驱动人员没有三、四年功底,操作系统内核不研究上几编,不是太容易成功的,但其工资在嵌入式系统四层中可是最高的。

嵌入式的驱动层比较适合于电子、通信、自动化、机电一体、信息工程类专业尤其是计算机偏体系结构类专业的人来搞,除硬件层所具备的基础学科外,还要对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原理、编译原理都要十分精通了解。

楼主:
操作系统层
操作系统层,对于操作系统层目前可能只能说是简单的移植,而很少有人来自已写操作系统,或者写出缺胳膊少腿的操作系统来,这部分工作大都由驱动工程师来完成。

操作系统是负责系统任务的调试、磁盘和文件的管理,而嵌入式系统的实时性十分重要。据说,XP操作系统是微软投入300人用两年时间才搞定的,总时工时是600人年,中科院软件所自己的女娲Hopen操作系统估计也得花遇几百人年才能搞定。因此这部分工作相对来讲没有太大意义。

应用层
应用层,相对来讲较为容易的,如果会在windows下如何进行编程接口函数调用,到操作系统下只是编译和开发环 境有相应的变化而已。如果涉及Jave方面的编程也是如此的。嵌入式系统中涉及算法的由专业算法的人来处理的,不必归结到嵌入式系统范畴内。

但如果涉及嵌 入式系统下面嵌入式数据库、基于嵌入式系统的网络编程和基于某此应用层面的协议应用开发(比如基于SIP、H.323、Astrisk)方面又较为复杂, 并且有难度了。

楼主:
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 目标与定位
先有目标,再去定位。学ARM,从硬件上讲,一方面就是学习接口电路设计,另一方面就是学习汇编和C语言的板级编程。如果从软件上讲,就是要学习基于ARM处理器的操作系统层面的驱动、移植了。

基础内容
这些对于初学都来说必须明确,要么从硬件着手开始学,要么从操作系统的熟悉到应用开始学,但不管学什么,只要不是纯的操作系统级以上基于API的应用层的编程,硬件的寄存器类的东西还是要能看懂的,基于板级的汇编和C编程还是要会的。因此针对于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层和驱动程的人,ARM的接口电路设计、ARM的C语言和汇编语言编程及调试开发环境还是需要掌握的。

具体方向
因此对于初学者必然要把握住方向,自己学习嵌入式系统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着手学习较好,与ARM相关的嵌入式系统的较为实际的两个层面硬件层和驱动层,不管学好了哪一层都很有前途。

如果想从嵌入式系统的应用层面的走的话,可能与ARM及其它体系相去较远,要着重研究基嵌入式操作系统的环境应用与相应开发工具链,比如WinCe操作系统下的EVC应用开发(与windows下的VC相类似),如果想再有突破就往某些音视频类的协议上靠,比如VOIP领域的基于SIP或H.323协议的应用层开发,或是基于嵌入式网络数据库的开发等等。

楼主:
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 开发系统选择
ARM9与ARM7
很多ARM初学者都希望有一套自己能用的系统,但他们住住会产生一种错误认识就是认为处理器版本越高、性能越高越好,就象很多人认为ARM9与ARM7好,初学者在此方面以此入门还应该理智,开发系统的选择最终要看自己的选择方向,是做驱动开发还是应用,还是做嵌入式系统硬件层设计与板级测试。

在某种意义上讲,ARM7与9的差别就是在某些功能指令集上丰富了一些、主频提高一些,就比如286和386。对于用户来讲可能觉查不到什么,只能是感觉速度有些快而已。

ARM7比较适合于那些想从硬件层面上走的人,因为ARM7系列处理器内部带MMU的很少,而且比较好控制,就比如S3C44B0来讲,可以很容易将Cache关了,而且内部接口寄存器很容易看明白,各种接口对于用硬件程序控制或AXD单步命令行指令都可以控制起来,基于51单片机的思想很容易能搞懂,就当成个32位的单片机。

接口部分
而嵌入式系统不管硬件设计还是软件驱动方面都是十分注重接口这部分的,选择平台还要考察一个处理器的外部资源,就拿台湾数十家小公司(市价几千万)的公司生产的ARM类处理器,也很好用但通用性太差,用这些处理器的公司就只能招有相关工作经验的人了,相关工作经验在硬件上指的是外围接口设计,在软件上讲是操作系统方面相关接口驱动及应用开发经验。

三星的S3C44b0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合适,因为接口资源比较丰富,技术成熟,资料较多,应该十分适合于初学者,就如同51类的单片机,诚然业界认为这款ARM都做用得烂了,但对于初学者却是件好事。因此开发系统的选择,要看自己的未来从来目标方向、要看开发板接口资源、还要看业界的通用性。

楼主:
如何学习嵌入式系统
—— 嵌入式系统硬件工程师所需技能
数字和模拟
对于硬件来讲有几个方向,就单纯信号来分为数字和模拟,模拟比较难,一般需要很长的经验积累,单单一个阻值或容值的精度不够就可能使信号偏差很大。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模拟电路数字化,比如手机的Modem射频模块,都采用成熟的套片。

另一类就是数字部分了,在大方向上又可分为51/ARM的单片机类/DSP类/FPGA类, 国内FPGA的工程师大多是在IC设计公司从事IP核的前端验证,DSP硬件接口比较定型,而ARM单片机类的内容就较多,业界产品占用量大,应用人群广,而硬件设计最体现水平和水准的就是接口设计,这是各个高级硬件工程师相互PK,判定水平高低的依据。

楼主:
接口设计
而接口设计这块最关键的是看时序,而不是简单的连接,比如PXA255处理器I2C要求速度在100Kbps,如果把一个I2C外围器件,最高还达不到100kbps的与它相接,必然要导致设计的失败。这样的情况有很多,比如51单片机可以在总线接 LCD,但为什么这种LCD就不能挂在ARM的总线上,还有ARM7总线上可以外接个Winband的SD卡控制器,但为什么这种控制器接不到ARM9或是Xscale处理器上,这些都是问题。

因此接口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连接,要看时序,要看参数。 一个优秀的硬件工程师应该能够在没有参考方案的前提下设计出一个在成本和性能上更加优秀的产品,靠现有的方案,也要进行适当的可行性裁剪。

楼主:
工程师分类
其次是电路的调试能力和审图能力,但最基本的能力还是原理图设计PCB绘制和逻辑设计。这是指的硬件设计工程师,从中还可以分出ECAD工程师(就是专业的画PCB板的工程师)和EMC设计工程师(帮人家解决EMC的问题)。

硬件工程师再往上就是板级测试工程师,就是C语功底很好的硬件工程师,在电路板调试过程中能通过自已编写的测试程序对硬件功能进行验证,然后再交给基于操作系统级的驱动开发人员。

那么高级硬件件工程师技术技能都要具备那些东西哪,首先要掌握EDA设计的辅助工具类如protel/ORCAD/PowperPCB/Maplux2/ISE/VDHL语言,要能用到这些工具画图画板做逻辑设计,再有就是接口设计审图能力,再者就是调试能力,如果能走到总体方案设计这块,那就基本上快成为资深工程师了。

网友A(2024-06-25):
STM32嵌入式系统开发有详细操作系统讲解嘛

网友B(2024-12-0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C: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D: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E: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F: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G:
电流要增大

网友H: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I: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J: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K: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