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DC-DC,5-9V转3.3V

楼主(2022-11-17):
请网友帮忙推荐DC-DC芯片,输入5到9V,输出3.3V,电流1A,多谢了

网友A:
我们代理产品线有涉及MCU DCDC  LDO 晶振 MOS WiFi模组,如需要选型可以联系。手机/微信  13410977213

网友B:
合泰HT77xxFA 系列为 DC/DC 高效同步升压转
换器。此系列具有低启动电压的特点,非常
适用于单节碱性电池应用。CMOS 技术确
保低电源电流,以延长便携式产品的电源
耐用性。该系列芯片仅需三个外部元器件
便可提供固定的 2.7V/3.0V/3.3V/3.7V/5.0V
输出电压。

网友C:
把你家WIFI路由器拆开,365天全天候工作,质量好不好你自己知道

网友D:
TPS5430

网友E:
合泰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