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TVS管走线不需要注意旁路

楼主(2022-11-17):
以前做电路布局时,总是会想着,担心TVS被旁路掉,每次走线都要求layout人员,严格按照如图①路径进行TVS摆件;
但是最近公司成立了一个EMC专家组,从外面招聘了一些EMC专家进来;
然后我跟他们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方跟我说:
对于TVS来说,没有必要按照①这种路径来走;按照②来走也没关系,因为TVS的反应速度是ns级别的,相应速度完全足够;
对此,我深表怀疑,但是我绞尽脑汁的想,却又想不到一个反驳的理由;
于是想问问论坛里面的大神,看看各位大神都啥意见啊;
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专家瞎扯

网友B:
这个从emc的角度解释:
EMS中有很多标准。
其中有些标准能量等级以破坏电路为目的。
有些标准是以破坏电路正常运行的,能量等级不足以摧毁电路。
TVS的目的是什么呢?很明显其主要目的防止TVS后级电路被破坏,也有一定的破坏电路正常运行的能力但是很弱,不是主要目的。
有了这些前提,去分析ems标准就能得到答案。
例如汽车iso7637中的抛负载,重复脉冲就几次,脉冲宽度很宽,基本是低频频谱。其幅度很大。tvs选择不合适基本会炸了。
我个人认为,ems中破坏电路为目的的测试项目,很难达到传输线的分析层次。

网友C(点评):
抛负载做过 不用TVS也可以过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是100R加个sod123的稳压二极管,测试也没事。看设备把。以及你的板子上功率mos管上面有没有续流二极管之类的。这种很容易死。

楼主(点评):
那我理解,TVS是用来保护后级电路不被破坏,都是低频范畴,没有达到传输线的程度,所以①和②确实是没区别的;

网友D:
国企?

楼主(点评):
这跟国企不国企没有啥因果关系吧;

网友E:
如果线路很长,比如大于1米当然按照(1)的方式放置TVS管更好。如果线路长度不超过10厘米,那也是(1)比(2)好。不过,这种‘好’更多是心理安慰而已。

网友F(点评):
这个是正解~~

楼主(点评):
这个说法还是结合走线阻抗来看的了,主要是电流*阻抗,看影响多大的压差了,但是通常来说,PCB板确实没有超过1米的,走线超过10厘米的也没见过; 居于这两点来说,走线阻抗应该在mohm级别,我估计常规走线不会超过10mohm;这样①和②应该就是没啥区别了;

网友G:
假如,瞬间钳制电流100A,按2布线,TVS与被保护器件之间的电压差是多少?

楼主(点评):
按照这种说法,走线阻抗确实会很小,那①和②确实没啥区别了;

网友G:
1比2,大概率是效果更好的;
至于好多少,或者不好的情况下,会不会导致问题产生,就不好说了。

楼主(点评):
我真的忍不住又在想,如果是电容呢,怎么说,难道是因为电容处理的噪声频率高吗,所以电容摆件才需要放到路径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从emc的角度解释:
EMS中有很多标准。
其中有些标准能量等级以破坏电路为目的。

1.一种方式是硬抗:通过功率管来处理2.一种是软抗:通过TVS+PTC+电容方式

楼主(点评):
如果后端器件耐压超过抛负载电压,那么可以直接上,不用加任何外接设备,所以很多电路都是在前端一级电源上选择一个高耐压的电源;。。。。

网友H:
一般是用组合元件来应对测试。常规电路,12确实差别不大,但是个人习惯按1来布局走线。

网友I:
1和2 都没问题,
1)市场上成熟白色家电产品都能找到1和2布局;
2)TVS 响应都是ns,外部浪涌电压都能吸收且效果一致。

网友J:
实际的使用效果呢? 测试数据?

网友K:
说一样的这个我不赞同,理由是真正做过开关电源设计的朋友都知道,在EMC和纹波测试时会发现(带载测试,负载越大(电流越大)越明显),退耦电容的引脚与铜皮处的连接宽度都会有不同的影响,那么根据这个来分析的话,上面2的方法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只不过常规方法测试不出来。

网友L:
基本就就是1 的测试效果会更好,就算2可以过测试

网友M:
差别肯定是有的,只是有些情况差别大,有些差别小。比如对了防静电而言,差别就比较大些。就经验而言,相对于走线与走线的差别,过孔与走线的差别更大。

网友N:
原则是肯定的,不能怀疑!
不接受后来的专家意见。
TVS必须考虑极端的情况,否则就不需要TVS了!电容吸收、阻容、LC、MOV等都不可以代替。
TVS通过自己的瞬间“高功率”吸收保护线路和设别,一般考虑不放在外部接口的入口,尽量放到“内部”,
因为主要对付比较稳定的回路上的意外。
我们有个进口设别,就是老外设计的,将TVS设计太靠输入,导致频繁损坏。后来向后移动,在前面加了共轭电感,相对后移。
问题就解决了。但这里的偏后不是你讲的1和2的关系。即使向后,也不能是2的情况。可能理解有偏差。

网友O:
TVS的响应时间是ns,实际应用中关注的的响应时间是:走线的延时时间(电流延时,可理解为寄生电感\电阻)+TVS的响应时间。  不关注走线的延时就是脱离实际说问题,就是耍流氓。

网友P:
大多数所谓的“专家”,到你公司去了,就是要在底线“规则”下去打破你之前的观点,这样才能体现他的“专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