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2G5B32 烧录程序不进去

楼主(2022-11-17):
ICE 烧录器,6线连接,目标板已供电,出现如下问题,求大神帮

网友A:
如下什么问题?

网友B:
烧录不进去的话,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C:
你是不是线接的不OK啊?

网友D:
一般情况是你ICE烧录器驱动没装好,或者线没接好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你是目标板单独供电还是烧录器给供的电啊

网友F:
你问问他家的技术支持呗,看看如何弄才好

网友G:
你得把问题发出来啊,不然咋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H:
你可以先翻译一下出的问题,看看有没有详细提示之类的

网友I:
大概来说,就是ICE没检测到目标板才会这样

网友J:
你说的问题是烧录不进去吗?

网友K:
他家芯片烧录不上的话,你可以重新插拔,重启电脑等方式,都试试

网友L(2023-07-25):
没看到楼主说的啥问题,建议排查一下硬件部分

网友M:
无外乎硬件损坏软件不兼容,是不是有保护,需要排除

网友N:
有没有可能MCU内部已经锁定了,需要解锁后进行下载

网友O(2023-09-12):
不同型号的烧录器可能会有不同的接口和命令

网友P:
单片机与烧录器之间连接正确。

网友Q:
如果烧录程序失败,通常会有错误信息或日志输出。查看这些信息,以确定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R:
有些单片机具有芯片保护位,当保护位被设置时,无法进行烧录操作

网友S:
查阅MA82G5B32单片机的官方文档

网友T:
检查烧录软件是否正确安装,是否支持MA82G5B32单片机,如果不支持,则需要更换支持该单片机的烧录软件。

网友U:
目标单片机和烧录器都有稳定的供电电源。检查电源线是否连接正确,并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符合单片机的要求。

网友V:
检查单片机是否损坏

网友S:
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错误或问题。尝试编译和调试程序

网友W:
如果文件存在错误,则需要重新编译烧录文件。

网友X:
如果单片机已经损坏或故障,烧录程序可能会失败

网友Y:
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等问题

网友Z:
检查烧录器软件中的设置, 选择了正确的单片机型号和烧录算法

网友V:
使用的烧录器与单片机兼容,并且烧录器的驱动程序已正确安装。

网友AA:
使用的是兼容 MA82G5B32 的烧录器?

网友W:
芯片的保护状态、芯片供电问题 等等。

网友AB:
连接线缆没有松动或损坏,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C:
如果目标板的电源不足,烧录程序可能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AD:
在使用的烧录软件与MA82G5B32单片机兼容,并且已经正确配置了目标设备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ISP烧录方式,则需要将单片机连接到ISP接口;如果使用的是JTAG烧录方式,则需要将单片机连接到JTAG接口。

网友AE:
固件文件不正确或缺少必要的部分,烧录程序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F:
你能问问他的技术支持,看看怎么处理吗

网友AG:
你是方针板零丁供电仍是烧录器给供的电啊

网友AH:
你需要把问题发出去,否则你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AI:
如果烧不掉,试试换芯片

网友AJ:
一些微控制器有芯片保护位,当保护位被设置时不能被烧毁

网友AK(2023-11-02):
如果他的芯片不能被烧录,你可以尝试再次插拔它,重新启动电脑,等等

网友AL:
一般的情况是你的冰燃烧器的驱动器没有安装好,或者电缆没有连接好,这很容易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M(2023-12-07):
我没看到房东是怎么说的。

网友AN:
无非是硬件损坏和软件不兼容。

网友AO:
您可以先翻译问题,看看是否有详细的提示或类似的提示

网友AP:
一般来说,因为ICE没有检测到目标板,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