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设计尾声-焊盘泪滴与铺铜设计的作用与具体操作

楼主(2022-11-17):
一、焊盘泪滴的作用与操作:
什么是焊盘泪滴,在PCB设计时在导线与焊盘或过孔的连接处有一段铜箔过渡,过渡的地方成泪滴状,所以称它为泪滴。
PCB焊盘泪滴设计一般是在PCB设计快结束的时候进行的操作,主要作用是在在钻孔时,避免在导线于焊盘的连接处出现应力集中而断裂,同时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时焊盘的脱落,增加连接的稳定性。
下面以altium designer为例子,说明一下PCB焊盘泪滴设计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PCB工程下的PCB操作界面,点击“tools”→“Teardrops”泪滴设计界面,弹出泪滴设置对话框。在界面里面可以选择焊盘、过孔等元素,有添加和删除选项,并可以可以选择泪滴的类型,有圆弧型和线型。一般添加对象主要有pads和部分vias。单击OK按钮,软件将自动按所设置的方式放置泪滴。

二、铺铜的作用与操作:
通常PCB设计最后通常还会进行最后一步的关键步骤,那就是铺铜。铺铜是将主要的地分别连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地回路的设计。
铺铜的主要好处有提高PCB的散热能力和低地线阻抗以及提供屏蔽防护和噪声抑制。

继续以altium designer为例子,说明一下铺铜的具体操作:
在PCB工程下的PCB操作界面主菜单中选择Place→Polygon pour菜单项,可以弹出铺铜设计窗口,该对话框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的
属性,其中的选项功能如下。
Fill Mode:用来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内的形状:Solid(Copper Regions):表示铺铜区域是实心的。Hatched(Tracks/Arcs):表示铺铜区域是网状的。None(Outlines Only):表示铺铜区域无填充,仅有轮廓、外围。
Track Width:编辑框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中网格连线的宽度,如果连线宽度比网格尺寸小,多边形铺铜区域是网格状的;如果连线宽度和网格尺寸相等或者比网格尺寸大,多边形铺铜区域是实心的。

Grid Size:编辑框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中网格的尺寸。为了使多边形连线的放置最有效,建议避免使用元件管脚间距的整数倍值设置网格尺寸。

Surround Pads With:选项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在焊盘周围的围绕模式。其中,“Arcs”单选项表示采用圆弧围绕焊盘,“Octagons”单选项表示使用八角形围绕焊盘,使用八角形围绕焊盘的方式所生成的Gerber文件比较小,生成速度比较快。

Hatch Mode: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中的填充网格式样,其中共有4个单选项,其功能如下。“90 Degree:单选项表示在多边形铺铜区域中填充水平和垂直的连线网格。“45 Degree”单选项表示用45°的连线网络填充多边形。“Horizontal”单选项表示用水平的连线填充多边形铺铜区域。“Vertical”单选项表示用垂直的连线填充多边形铺铜区域。

Properties:区域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的性质,其中的各选 项功能如下。Name:铺铜区域的名字,一般不用更改。Layer:下拉列表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所在的层。Min Prim Length:编辑框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的精度,该值 设置得越小,多边形填充区域就越光滑,但铺铜、屏幕重画和输出产生的时间会增多。Lock Primitive:用于设置是否锁定多边形铺铜区域。如果选择该复选框,多边形铺铜区域就成为一个整体,不能对里面的任何对象进行编辑,否则可以编辑里面的对象。Locked:用于设置是否移动多边形铺铜区域在板上的位置。如果选择该复选框,移动时给出一个提示信息:This Primitive is locked. Contiune?如果选择“Yes”,就可移动多边形铺铜区域,否则不能移动。Ignore On-Line Violations: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是否进行在线设 计规则检查。

Net Options:区域用于设置多边形铺铜区域中的网络,其中的 各选项功能:Connect To Net下拉列表用于选择与多边形铺铜区域相连的网络,一般选择GND或者AGND。

另外也可以通过添加FILL来实现类似铺铜的功能。

网友A:
特别不错,值得收藏,值得探究探究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