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无刷电机教学案例

楼主(2022-11-18):
基于CW32F030C8T6 制作一个BLDC无刷电机控制器

  • 输入电压:9-24V
  • 极限电压:~40V
  • 电流:0~4A
  • 功率:建议在100W内 ,加上合适散热估计能到300W;
  • 上下桥均使用NMOS,未集成MCU主控,使用ST标准电机接口,支持有感霍尔、无感方波、支持FOC矢量控制等。

网友A(2023-02-09):
功率属实挺大的啊

网友B:
想参考一下关于上下桥部分的电路,嘿嘿

网友C:
这挺好的,我觉得现在的电机部分驱动还是比较吃香的

网友D:
楼主这是准备开源吗?

网友E:
做吧,其实电机部分驱动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分析

网友F:
功率挺高了,都100W了,一般场合适用了

网友G:
话说什么是ST的标准电机接口?

网友H:
支持霍尔挺好,这种反馈很有意义

网友I:
我也想做个,但就是对电机方面的驱动不是很熟悉

网友J:
这种算法需要自己移植吧,我看芯源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算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