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按键复位无效

楼主(2022-11-17):
自己做了一块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版,按复位按钮单片机没有反应,本以为按键焊接错误,或者电路画错了,按键按下时,NRST管脚会被拉低,然而就是不复位。直接用一根杜邦线,一端接地,一端碰触到NRST时,还是不能复位,芯片会死机。网上搜索了一下,说是电容可能有问题。暂时还没弄。
这个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2025-01-09):
检查复位电路设计是否有误

网友B:
检查开关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可能是按钮开关损坏或连接不良。

网友B:
可能是受到外部干扰

网友D:
检查电阻值是否正确,且连接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