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单片机程序跑飞死机的几种原因

楼主(2022-11-17):
在使用单片机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程序运行一段时间后,不能够正常相应的情况。一般分为软件原因和硬件原因,其中硬件原因比较容易查,软件原因就较为复杂。

软件导致单片机死机的原因
1、指针异常

指针未初始化或者野指针导致正常数据被篡改。如果程序区被修改,会导致程序直接跑飞;如果数据区被修改,会导致数据异常引起程序运行错误。

2、缓冲区溢出

实际接受的数据超过了缓冲区长度,导致后续正常数据被篡改。

或者操作数组的时候下标溢出

3、等待标志位

没有增加超时判断,正常情况下很快就能出来,但实际运行时标志位一直满足while条件,导致程序一直死循环等待标志位。处理方法是增加超时判断,超过一定时间主动报错退出。

4、堆栈溢出

常见于容量小的单片机,重复中断、函数调用导致超出堆栈空间,正常数据被改写。该问题最难查,有一定特殊性,很难稳定复现

5、中断异常

打开了某个中断但是没有编写中断响应函数导致进入fault,或者没有清除中断标志导致重复进入中断。

硬件导致单片机死机的原因
1、电源不稳定
主要表现为纹波过大、电压过高、过低
2、晶振失振
晶振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温度变化后,晶振失振
3、外部干扰
外部干扰导致导线上电平变化,或者直接导致单片机内部模块运行异常。常见于一些干扰较为严重的场合,可通过电磁干扰性的实验复现。现象是在特定环境下容易出现,实验室条件下很难复现。

网友A:
常用防死机的方法是使用看门狗,好多单片机都内置了看门狗

网友B:
晶振出错,程序不叫跑飞了,是硬件宕机了。

网友C:
查看是否有干扰,电压是否稳定,晶振周围是否有干扰

网友D:
很强的干扰脉冲,加上单片机的防干扰措施不到位,就是会被干扰破坏了正常的动行

网友E:
死机通常是受干扰程序跑飞了。

网友F:

MARK!

网友G:
可能是软件处理有问题

网友H(2022-12-26):
程序受到干扰了吧

网友I:
那种一开始就运行不了的,跑飞原因不止以上几种。

网友J:
有些用AC6编译的,程序也会跑飞。

网友K:
能调试跑飞问题都好解决,电磁干扰跑飞问题,最难找了。

网友L:
程序跑飞的原因太多了,软硬件都有可能出问题的

网友M:
一般情况都是受到外部干扰了,才会这样吧

网友N:
指针异常倒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跑飞情况

网友O:
其实看门狗没用好也会出现跑飞的

网友P:
硬件不是很好查吧,受到干扰这种不好查的

网友Q:
对,电源供应不稳的话,死机是常事儿,也还比较有规律的

网友R:
其实主要分析一下程序死机是否是规律的,要是规律大概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S:
等待标志位的话,这倒是逻辑上的事儿,逻辑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