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2-11-17):
一般的BUCK电路输出是电感-电容-负载,但现在把电感去掉后,开环,负载是一个线圈,线圈等效为电感+电阻并电容的形式,为什么不加LC电路输出电压是稳定 这是什么电路?难道不是BUCK电路?
这是典型的BUCK电路。

@ANDY-张 :多谢指点,我再仔细理解一下相关资料。
大哥好好看看开关电源资料 电感的目的是储能并非LC

网友A:
把具体应用场景列出来

我估计你的开关管是长期开通的

应用场合类似负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