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50G4U6 串口波特率问题

楼主(2022-11-17):
#21ic问答#
各位大佬们好,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技术手册上看在108M主频,过采样为8的条件下,最高可达6.75Mbit/s,我配置成4M速率进行单字节传输,在一些比如0x55,这样的值却有大约50%左右的误码率。
我把波特率降到3.8M时,就完全没有误码率,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楼主:
我用两个STM32f103的板子在4M的波特率下传输一字节就没有问题;拿其中一个STM32板子和GD32f350通讯就会有误码的问题出现,之间的传输距离也非常短

网友A:
系统时钟是用外部晶振倍频的还是用的内部?内部晶振频率误差本身就比较大

网友B:
同问,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C:
用的内部RC时钟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钟是用外部晶振倍频的还是用的内部?内部晶振频率误差本身就比较大 ...

外部8M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用这两部分组合所得的数值来确定波特率。
主频改为96M,APB1频率二分频,APB1的频率是串口4M的整数倍,不要小数部分来保证波特率的精确

网友D:
确实这个预分频是给外设部分进行频率设置的,有时候这些细节确认不好的话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挺好的,有时候这个APB1\APB2这些时钟总线确实对挂在上面的外设影响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波特率发生器这个设置部分有详细的参数资料嘛,想具体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特率发生器这个设置部分有详细的参数资料嘛,想具体看一下,谢谢!

手册上串口部分会细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挺好的,有时候这个APB1\APB2这些时钟总线确实对挂在上面的外设影响比较大 ...

对,这就是很细节的点了

网友G:
不同的波特率的误码率不同  有可能3.8的误码率就符合要求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也就是寄存器中波特率的设置出现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STM32f103的板子在4M的波特率下传输一字节就没有问题;拿其中一个STM32板子和GD32f350通讯就会有误 ...

两个板子的主控芯片不同 那么主频 晶振 都会有差异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呵呵呵  我理解目的就是让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一致就行是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如果不需要小数部分来保证精度的话 说明其容错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串口中,波特率分频系数是一个16位的数字,包含12位整数部分和4位小数部分。波特率发生器使 ...

在手册的介绍中 分频系数只有这一种寄存器写入方式吗

网友M(2022-12-20):
用的是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用的是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

外部8M的晶振,楼主这个问题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确实这种问题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呵  我理解目的就是让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波特率一致就行是吧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不需要小数部分来保证精度的话 说明其容错率还是很不错的

我说的不要小数部分是指通过计算分频系数只有整数部分

网友O:
单片机是不是接收不到这么大的速度呢

网友P:
应该是你的串口模块有问题了。

网友:
你可以根据波特率选择核实的竞争 。

网友Q:
这个串口波特率需要电脑和单片机都行的。

网友R:
波特率高了,肯定有误码率的。

网友S:
串口波特率有啥问题呢?

网友T:
这么大的波特率没有测试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网友U:
最大的时候不过才是用3Mhz的波特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