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MDK中下载或仿真出现的错误提示,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2022-11-18):
之前是正常的,但是突然就出现上图错误提示;搞了很久都没有搞定,于是换了一个CPU,就正常了,结果今天下载了一次程序后有出现上图的问题了,这个应该不是硬件CPU的问题吧?还是应该是MDK没有设置好吗?请教各位了。。。。急。

网友A:
FLM算法问题,换个芯片型号,比如选个flash=1024k的,或者卸载pack包,不行就重新装keil

楼主:
我的问题在,我有时候好,有时候出现上图问题......有时候重新上两次电就好了....真的有点头痛.....PACK也卸载重新装了.....依然这样.......

网友B(2024-11-0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C: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D: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E: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F: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G: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H: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I: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J: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K: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