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CMSIS-DAP 调试

楼主(2022-11-18):
CMSIS-DAP仿真器,是ARM官方做的开源仿真器。官方给的源代码,使用的是基于NXP的单片机LPC4320。源代码,安装了KEIL5,就可以找到。路径是:C:\Keil_v5\ARM\PACK\ARM\CMSIS\5.0.1\CMSIS\DAP\Firmware\Examples\LPC-Link-II(你的安装路径可能和我的不同,只要找到Keil_v5,后面路径的就一样了)
只要单片机满足两条件,就可以做DAP仿真器
1.有USB口。
2.是cortex内核的单片机。

使用截图:

网友A:
烧写稳定不?我也搞一个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写稳定不?我也搞一个来用。

稳定性没问题,一直使用,自己制作可以参考开源的官网,不过代码要自己修改一下。
https://gitee.com/hehuibo/stcpu-gdcpu-daplink

网友C:
推荐gdlink-s和gdlink-lite,实际就是DAP协议,支持gdlink program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