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5

楼主(2022-11-18):
bootload升级老跳转不了 需要注意些啥呀

网友A(2024-06-25):
升级的过程是不是出问题了导致报错

网友B(2024-12-01):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C: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D: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E: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F: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