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X-nucleo-nfc04a1开发板用NFC标签助手进行存储区NDEF格式化之后不能写入网址

楼主(2022-11-18):
1、X-nucleo-nfc04a1开发板刚买回来,无论用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靠近线圈都是可以打开一个网页的,但是当我用NFC标签助手进行存储区NDEF格式化之后,无论用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靠近线圈都不能写入网址和蓝牙地址,并显示“不支持的标签类型”,如何才能写入网址和蓝牙地址。
2、出现上面所述现象之后,我买了新的 ST25DV04K-JFR6D3,还是不能写入网址和蓝牙地址,依然显示“不支持的标签类型”。

网友A(2024-06-25):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吧,估计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B(2024-12-0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C: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D: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E: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F: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