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SPI+DMA 循环接收数据如何实现

楼主:
我想通过SPI+DMA方式在无中断的情况下 将大量的32位数据通过DMA存到一个变量中,请问该如何操作?该调用哪些函数 有什么注意事项 谢谢大家

网友A(2022-11-18):
你是想将SPI接收到的数据 通过DMA传输到内存?

网友B:
官方的CUBE 库中有相关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的工作模式没有描述清楚,但是SPI工作的核心是只有MASTER才能发出时钟信号,所以如果做主的化,发送也需要DMA。

网友C:
你这样说真是不知你在说什么。如何理解将大量数据放进一个变量,内存变量?大量数据从哪里来?

网友D(2024-11-01):
让电子产品电路免受瞬态雷击浪涌与ESD静电的损害。

网友E:
固有的ESD钳位二极管。

网友F:
不打坏仪器内部

网友G:
具体采用灌封胶的种类的性能参数,主要看对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的要求

网友H:
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

网友I:
然而它的作用又可以分为阻抗匹配和减少信号边沿的陡峭程度两点

网友J:
Cfinal是CESD和人体电容的并联组合

网友K:
变压器副边不对负载供电

网友L:
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网友M: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