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有没有适合做RFID的开发板?

楼主(2022-11-18):
有相关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A:
NFC 标签芯片 是否满足您的项目需求,详细资料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communication-interface-lsis/nfc-tag-lsis/

网友B:
新唐有适用于RFID的芯片及应用方案的。

网友C:
推荐MRC522模块了。

网友D:
这个rfid选择模块就行。

网友E:
没有专门用来做射频的开发板的。

网友F:
专用的标签芯片所需要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

网友G:
成熟的开发板确实没有注意过 但是新唐有成熟的方案可以参考

网友H:
NFC标签芯片也称Tag端,一般是被动器件,具有小容量的EEPROM,可通过认证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I:
NFC标签芯片的厂商非常多 国内和国外均有 新唐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NFC标签芯片的厂商非常多 国内和国外均有 新唐的优势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第一我们需要支持国产 第二 这种标签芯片对芯片的要求确实很低

网友K:
我看新唐的官网上在售的芯片是不是就只有两个型号啊

网友L:
可以选择集成MCU的一体化射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选择集成MCU的一体化射频芯片。

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