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机堵转后MOS管为什么不会损坏?

楼主(2022-11-18):
看到很多小功率的电机驱动是用MOS管-SI2300(附图一),看了这款MOS管的规格书(附图二),ID电流有3.8A,如果电机堵转电流大于3.8A时(附图三),MOS管不是会烧吗?附图一

附图二

附图三

@重剑走江湖 :停止输出信号,目前几乎都是这样的。
@王栋春 :如果现在的芯片都有堵转保护,输出PWM调制波形控制电机,这样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在实际维修当中遇到过,确有烧毁现象发生。

网友A:
时间长了会烧坏

或者说风险会不会大大下降?
如果现在的芯片都有堵转保护,输出PWM调制波形控制电机,这样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