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引脚设置成准双向,不外接上拉电阻时,波形不规则,上升沿缓慢下降沿陡峭

楼主(2022-11-18):
I2C引脚设置成准双向,不外接上拉电阻时,波形不规则,上升沿缓慢下降沿陡峭

网友A:
你也太省了吧,准双向确实有上拉,但你看过规格书没有?上拉等效值是多少?
100KHzIIC通信,上拉至少10K,你这是典型的上拉不足,当然的造成上拉电流对总线充电不足,上升沿慢,你当然可以通过设置更慢速的IIC速度来匹配这个。如果想提速,上拉电阻不能省,而且还的不大,典型的IIC总线负载,400KHz,上拉至少3.3K

网友B:
按照I2C协议规定引脚应该设置成开漏,加接上拉电阻。

网友C:
iic引脚我们通常情况下都需要使用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D:
内部上拉电阻远远满足不了iic的通讯要求

网友E:
为了省俩电阻 真的不值当的  得找多长时间的问题啊

网友F:
必须连接外部上拉电阻 因为内部上拉电阻不够

网友G:
在总线上飞上外部上拉电阻  推荐4.7K的 应该是够用

网友H:
一看就是上拉电阻能力不够 这种情况必须用外部上拉

网友I:
要看下输出结构是不是有上下拉。

网友J:
IIC不接外部上拉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K:
这是最基础的知识,怎么能不接外部上拉电阻呢?

网友L:
必须要外部的上拉电阻的。

网友M:
一般来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都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N:
上拉电阻是用来把无源器件点的电位拉到电源电位

网友O:
使用上拉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P:
I2C引脚的驱动能力很弱。

网友Q:
低速100khz的I2C上拉一般是10K,高速I2C(400kz)上拉选择1k

网友R:
上来电阻选择主要考虑的是IC最大允许灌电流和所要拉动的负载电流

网友S:
一般都要有上拉

网友T:
I2C主线上的电阻是上拉电阻,是为了保证电平状态,不是供电的

网友U:
加上4.7K的上拉电阻到3.3V

网友V(2022-12-21):
看看内部有没有上拉电阻,如果有使能,如果没有增加外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