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 引脚接错、外设配置错误、主机设置的时钟频率从机不支持,导致从机无应答

楼主(2022-11-18):
现象:主机能发送起始位和从机地址,等不到从机无应答。用示波器也能看到波形。

网友A(2023-01-11):
你地址设置对了么

网友B:
从机地址如果错了可能也没应答

网友C:
地址应该没设对

网友D:
你先验证一下通信的时序吧,用示波器

网友E:
其实用逻辑分析仪你可以抓一下波形的,看看数据是啥样的

网友F:
按理来说,你要是时序对了,应该能有响应才对啊

网友G:
你的从机是否出现了故障啊?

网友H:
你既然都说引脚错,外设配置错误之类的会导致从机无应答了,那你之后改了不就好了么

网友I:
如果频率不对的话,这不就是时序不对了么,那能通信就怪了

网友J:
你这示波器能看到波形就看看频率和时序呗,对上没

网友K:
你从机首先要保证不故障,然后再看地址啊,一些基础配置是否正常

网友L:
l楼主主题是 引脚接错、外设配置错误、主机设置的时钟频率从机不支持,然后还要求能够正常通信?是想负负得正吗?个人感觉还是先修正错误在说问题吧

网友M:
I2C 引脚接错、外设配置错误、主机设置的时钟频率从机不支持,导致从机无应答,楼主这个是答案在题目上呢嘛?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谜底就在谜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