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3 BSP中的"PowerDown_Chk這一個範例,直接Run,打印一堆信息

楼主(2022-11-18):
請問NANO103 BSP中的"PowerDown_Chk這一個範例,我是直接Runt出現:"...GPC Pin 4 can not pull high!!...\"

我是使用33 pin的包裝,沒有拉出PC.4。這個警示我可以略過嗎?

网友A:
需要将PDMA_DAR_FIX改成PDMA_DAR_INC

网友A:
例程是针对整个系列的芯片的,没有针对每颗芯片单独定义。别的芯片是有这个引脚的。您使用的芯片没有这个引脚,可修改代码,或者忽略警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