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ootLoader通常怎么实现,串口的

楼主(2022-11-18):
想给M031系列增加串口BootLoader,有新唐ARM CM0系列的例子吗,最好是用官方库函数实现的。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你去新唐官方网站搜例子。

网友A:
你运气真好,去搜了一下,还真有你要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真好,去搜了一下,还真有你要的这个。

十分感谢,看来可以用的上了。

网友B:
你使用需要设置IAP的吗?

网友C:
BootLoader需要配置串口,然后等待接收程序。

网友D:
需要什么功能的BootLoader呢?

网友E:
查看一下官网的代码是否有相关的教程的吧。

网友F:
BootLoader指系统启动后,在操作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的一段小程序。通过BootLoader,我们可以初始化硬件设备、建立内存空间的映射图,从而将系统的软硬件环境带到一个合适的状态,以便为最终调用操作系统内核准备好正确的环境。

网友G:
BootLoader 的实现依赖于CPU的体系结构,因此大多数 BootLoader 都分为stage1 和stage2 两大部分。

网友H:
  BootLoader是系统加电启运行的第一段软件代码.回忆一下PC的体系结构我们可以知道,PC机中的引导加载程序由BIOS(其本质就是一段固件程序)和位于硬盘MBR中的引导程序一起组成。

网友I:
每种不同的CPU体系结构都有不同的BootLoader。除了依赖于CPU的体系结构外,BootLoader实际上也依赖于具体的嵌入式板级设备的配置,比如板卡的硬件地址分配,RAM芯片的类型,其他外设的类型等

网友J:
系统加电或复位后,所有的CPU通常都从CPU制造商预先安排的地址上取指令

网友K:
多阶段的BootLoader能提供更为复杂的功能,以及更好的可移植性

网友L:
这个BootLoader不开源的吧。

网友M:
这个串口下载的BootLoader没有开发过。

楼主(2022-12-21):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需要设置IAP的吗?

是的,就是IAP实现这个,然后给单片机烧录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一下官网的代码是否有相关的教程的吧。

看了网友发的资料了,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BootLoader不开源的吧。

上面有网友分享,非常好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真好,去搜了一下,还真有你要的这个。

正式学无止境啊,网络还是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