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获取复位源,软件复位

楼主:
RCC CSR寄存器会存储复位标示,可通过它来知道复位原因,来源:

 1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2        printf("PINRST\r\n");
3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4        printf("PORRST\r\n");
5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SFTRST))
6        printf("SFTRST\r\n");
7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IWDGRST))
8        printf("IWDGRST\r\n");
9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WWDGRST))
10        printf("WWDGRST\r\n");
11     if(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PWRRST))
12        printf("LPWRRST\r\n");
13     printf("RCC->CSR:%x \r\n",RCC->CSR);
14     RCC->CSR|=0X1000000    ; //清楚中断标示
15     printf("RCC->CSR:%x \r\n",RCC->CSR);

   简单示例
  软件复位:转载

楼主(点评):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wwjdwy/p/3738460.html

楼主(2022-11-18):
在官方软件库的 core_cm3.h 文件里 直接提供了 系统复位的函数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while(1);                                                                                        /* wait until reset */
}

楼主:
但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OK了?

在Cortex-M3权威指南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往往会有一个延时。在此延时期间,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但我们的本意往往是要让此次执行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情了。所以,最好在发出复位请求前,先把
FAULTMASK 置位。 所以最好在将FAULTMASK 置位才万无一失。

楼主:
同样官方 core_cm3.h 文件里也直接提供了该函数
static __INLINE void __set_FAULTMASK(uint32_t faultMask)
{
register uint32_t __regFaultMask       __ASM("faultmask");
__regFaultMask = (faultMask & 1);
}

把上面这两个函数写在一起就可以实现软件复位了~~
void SoftReset(void)
{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端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

楼主:
测试:按键中断进行软件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

测试发现:分别使用软件复位,独立看门狗复位,窗口看门狗复位,复位按键,掉电复位,都会触发复位按键标识位。

楼主:
1 PINRST
2 SFTRST
3 RCC->CSR:14000000
4 RCC->CSR:0
5 PINRST
6 IWDGRST
7 RCC->CSR:24000000
8 RCC->CSR:0
9 PINRST
10 WWDGRST
11 RCC->CSR:44000000
12 RCC->CSR:0
13 PINRST
14 RCC->CSR:4000000
15 RCC->CSR:0
16 PINRST
17 PORRST
18 RCC->CSR:c000000
19 RCC->CS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