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需要驱动?

楼主(2022-11-18):
为什么单片机的I/O口需要驱动呢?这个问题需要从I/O口的电气特性上进行解释。

首先,给出单片机典型的I/O口,即P1口电气结构图,如图所示。P1口通常是作为通用I/O口使用,不需要多路转换电路MUX。其输出级电路内部有上拉电阻,与场效应管共同组成输出驱动电路。因此,P1口作为输出时,不需要再外接上拉电阻,而当P1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仍然需要先向锁存器写“1”,截止场效应管。      内部上拉电阻阻值很大,经过测量大致在330KΩ左右,而内部电源Vcc仅仅+5V,这样以P1.X高电平驱动发光二极管为例,场效应管截止,相当于Vcc通过330KΩ的电阻向二极管提供电流,5/330*10-3=0.015mA,而二极管的点亮电流为5mA至10mA,这就说明单片机的端口只是驱动TTL电平,不提供或提供很小的驱动电流,所以在带负载时,单片机应当在I/O口加上驱动芯片。

网友A(2023-02-01):
不驱动的话,也不能用啊

网友B:
这个就是电路方面的知识了吧

网友C:
其实MCU的IO也是很多MOS,电阻电容搭建出来的

网友D:
这讲的很对,属实跟锁存器也有关系

网友E:
太深入了,我这听不懂了,哈哈

网友F:
一般情况就是想让其工作,就要施加电压电流才行

网友G:
驱动不就是让IO工作的意思么,输出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