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单片机输出PWM的常见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20):
PWM的应用可以说非常广泛,比如在控制电机速度、灯光亮度、通信调制等众多领域都比较常见。

关于PWM的问题,通常小伙伴问的比较多。正好我最近也在用PWM,所以今天就分享一下关于PWM的常见方法和注意事项。

什么是PWM?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冲宽度调制。
关于PWM,网上的解释很多,通过下图,你就能够直观地理解PWM,其实就是高低电平组成的脉冲信号。

通过改变其中频率(脉冲周期)、占空比,就能应用在很多场合。

PWM常见输出方式

通过上面描述,PWM就是一个IO口以不同的时间周期输出高、低电平。

1、新手(菜鸟)级别

while循环中,阻塞延时,控制IO口高低输出:

while(1){  IO口高电平  Delay阻塞延时  IO口低电平  Delay阻塞延时}
阻塞延时可以是:软件模拟延时,定时器阻塞延时等。

2、入门(初级)级别

while循环中,非阻赛延时,控制IO口高低输出:

while(1){  IO口高电平  Delay非阻塞延时  IO口低电平  Delay非阻塞延时}

非阻赛延时可以是定时器标识检测、RTOS(系统)延时等。

3、熟悉(中级)级别
定时器中断控制IO高低电平输出:
定时器中断配置——>启动定时器——>响应中断,控制IO高低电平···

4、熟练(中级+)级别
定时器PWM硬件控制输出:

配置PWM对应的IO,以及定时器PWM输出——>启动PWM自动输出···

void AppTask(void *p_arg){  PWM_TIM_Configuration();
PWM_Output(频率, 占空比);
while(1)  {    //自己的应用代码  }}

5、比较

上面几种PWM输出方式,前面三种都会CPU干预PWM的输出,也就是会占用CPU资源,特别是前面两种方式,不仅占用CPU,误差还比较大。
使用第三种中断方式,如果频率比较高,CPU消耗的也比较严重。这种情况适合于没有硬件PWM输出的单片机。
第四种就是单片机自带硬件PWM输出功能,只需要简单配置就可以自动输出PWM波形,无需CPU干预。

硬件输出PWM例子

下面以我们熟悉的STM32F1为例,为大家简单分享一下硬件定时器输出PWM波形。

PWM定时器相关宏定义:

//定时器计数时钟(1M次/秒)#define PWM_COUNTER_CLOCK         1000000
//预分频值(与系统时钟、计数值有关)#define PWM_PRESCALER_VALUE       (SystemCoreClock/PWM_COUNTER_CLOCK - 1)
PWM配置:
/**  * @brief  定时器PWM输出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void PWM_TIM_Configuration(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时钟配置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引脚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时基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WM_PRESCALER_VALUE;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定时周期(暂定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分频因子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模式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输出PWM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脉宽值(暂定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_OC1对应通道1)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PWM输出函数接口:
/**  * @brief  输出PWM  * @param  Frequency:频率            Dutycycle:占空比  * @retval 无  */void PWM_Output(uint32_t Frequency, uint32_t Dutycycle){  uint32_t tim_period;  uint32_t tim_pulse;
tim_period = PWM_COUNTER_CLOCK/Frequency - 1;                      //计算出计数周期(决定输出的频率)  tim_pulse  = (tim_period + 1)*Dutycycle / 100;                     //计算出脉宽值(决定PWM占空比)
TIM_Cmd(TIM2, DISABLE);                                            //失能TIM  TIM_SetCounter(TIM2, 0);                                           //计数清零  TIM_SetAutoreload(TIM2, tim_period);                               //更改频率  TIM_SetCompare1(TIM2, tim_pulse);                                  //更改占空比(TIM_SetCompare1对应通道1)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
初始化配置,调用函数接口,直接就输出PWM波形了:
void AppTask(void *p_arg){  PWM_TIM_Configuration();
PWM_Output(1000, 20);
while(1)  {    //自己的应用代码  }}
输出PWM波形:

说明:
本例使用的是STM32标准外设库,如果要深入理解其中原理,还是建议使用标准外设库。
当然,如果想要快速使用PWM这个功能,不想理解其原理,可以直接使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代码:

配置注意事项

想要更加精确控制,并更加满足应用层的需求,就需要自己一步一步深入了解原理。下面,总结几点常见的问题。

1、引脚映射

如果你使用的引脚需要映射,就需要配置对应的参数。

比如STM32F1使用PB11(需要查看数据手册):

需要增加对应的“映射”代码:

//复用功能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定时器(PWM)引脚映射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2, ENABLE);

2、频率和占空比精度

如果使用32位定时器的话,频率范围更宽、精度也可以达到更高。比如,频率0.01Hz、占空比0.01%等。
如果是16位的话,其中的参数都不能超过16位(65535):

#define PWM_COUNTER_CLOCK         1000000#define PWM_PRESCALER_VALUE       (SystemCoreClock/PWM_COUNTER_CLOCK - 1)
tim_period = PWM_COUNTER_CLOCK/Frequency - 1;                      //计算出计数周期(决定输出的频率)tim_pulse  = (tim_period + 1)*Dutycycle / 100;                     //计算出脉宽值(决定PWM占空比)

具体可根据自己情况进行配置,比如PWM(定时器)计数时钟、分频值等。

实际应用代码,建议增加各个参数的判断,以防越界(这里为了方便理解,就写的比较简单)。

3、更多

STM32都有硬件PWM输出功能,但不同的系列,其配置可能略有一些差异,简单参考官方例程以及手册。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都自带有硬件PWM输出功能,硬件的好处就是不用CPU干预。如果没有,可以尝试上面说的定时器中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