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ID控制温控器必须要PWM吗?

楼主(2022-11-18):
大家好,

最近在研究PID温控器,硬件软件都不懂,以前没做过,没经验,原理图都是网上研究很久后自己画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
板子现在已经做出来了,最近在研究PID算法,研究了几天,发现我的板子是不是做的有问题?

网上非常多的PID代码都是通过PID输出后,来控制PWM然后控制一个开关打开或关闭电热丝,来控制温度。我想问下必须通过PWM控制吗?

我的板子上现在是单片机通过一个普通GPIO口连接到三极管,然后三极管连接到继电器,通过GPIO口高低电平来控制继电器通断来打开或关闭电热丝。

而且电热丝也不在板子上,这个是给锅炉厂用的,板子上只有继电器,锅炉那边电热丝连接到继电器。
感觉这样不关PWM什么事啊,没理解。

我自己理解,控制PWM也就是控制占空比,也就是控制高电平打开的时间,和低电平打开的时间,我这个如果直接用GPIO输出电平来控制继电器,控制满足相应的高低电平时间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又碰到一个问题是,PID输出如何和控制继电器通断的时间发生关联呢?我用的是增量式PID算法。

学习

网友A:
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热丝不需要PWM,你只要控制IO口的输出,在指定循环周期内使继电器导通和断开的时间符合PID算出的比例即可。

网友B:
用继电器控制温度的方法精度要求不高。

随便控制一下即可。要求高了继电器就短命了,活不了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继电器控制温度的方法精度要求不高。

随便控制一下即可。要求高了继电器就短命了,活不了一天。 ...

我这个确实对精度要求不高,是工业上锅炉用的,锅炉那边加热就是断电通电控制的,根本没什么PWM,想用也用不了。所以我这边只能用继电器了。

锅炉控制对可靠性要求很高,如果电路出故障导致长期加热,有可能引起爆炸的。锅炉上需要有安全阀,电路上对安全阀的信号也必须有反应。
锅炉的控制有现成的系统,非常成熟了,成本也不高,为什么要自己做呢?
不妨试试固态继电器或者晶闸管,无触点使用寿命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继电器来控制电热丝不需要PWM,你只要控制IO口的输出,在指定循环周期内使继电器导通和断开的时间符合P ...

这个我倒是理解,关键是PID输出的结果是温度的偏差量,而控制继电器需要的是打开关闭的时间,关键是这个偏差量怎么转换为时间去控制继电器

网友C:
PWM的周期放长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D:
8楼
lsddata|中级技术员 | 2022-11-18 20:30 | 只看该作者
PWM的周期放长一点就可以了。正解

网友E:
根本就不是PID控制器,如果是继电器就10万次咔哒寿命,几天就完蛋了。明显是个bang-bang滞回比较式温控器,低于下限开始加热,高于上限停止加热。

网友F:
我没有用PWM,直接控制IO口

网友G:
gpio模拟pWM就可以了呀

网友H:
看来你对PID的理解很狭隘了。简单来说。PID是个输入反馈系统。根据反馈,然后进行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是改变PWM也可以是改变其他变量。

网友I:
PWM不是必须的,比如用继电器,但是原理一样,相当于一个很慢的PWM而已。

网友J:
所谓PID,就是比例、积分、微分运算,结果就是一串数据,和输出变量采用什么类型没什么必要关联,这数据最终是根据被控制对象和PID运算目的来定的。像如果是一个直流供电的电阻加热器或者是直流电机啥的等可以直接由输出等效电压电流控制的,你当然可以转换为PWM控制信号来控制这些对象的功率或者转速,但是,我们也许是可控硅控制的一个交流加热器呢?那就必须转换为一个相位数据,根据可控硅过零脉冲调整延时,来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实现调功,当然也有选择导通周波数的,反正这是看你控制对象和具体需求来定的。
你这里目标是一个继电器,则可以控制可以把PID结果转换为继电器导通和关闭时间的比值,当然,为了继电器寿命,你这个继电器动作开关周期必须有个合适的控制。如果嫌继电器寿命有限,你还完全可以用一个固态继电器代替,反正从寿命来说,固态继电器几乎是无限的,相对继电器还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不是PID控制器,如果是继电器就10万次咔哒寿命,几天就完蛋了。明显是个bang-bang滞回比较式温控器, ...

你这种控制会出现温度在设定值上下反复震荡,永远达不到设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PWM不是必须的,比如用继电器,但是原理一样,相当于一个很慢的PWM而已。

没错,之前没理解,我现在理解了,这里的PWM应该是广义的PWM,比如用机械式继电器的话,我可以用GPIO在定时器翻转来模拟PWM,周期放长一些,比如几分钟的周期

网友K:
不一定是PWM,只是用PWM控制更简单,另外在你这个应用里面,继电器来控制不是合理的方案,用MOS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不是PID控制器,如果是继电器就10万次咔哒寿命,几天就完蛋了。明显是个bang-bang滞回比较式温控器, ...

用继电器的,楼上才是正解,说什么PID都是扯。。。。继电器你还指望像MOSFET管一样任意开关啊,先不说它开关时的滞后时间,就说PID调整时的控制频率,它的寿命真的可能只有一天。

网友B:
你这种设计离考虑PID还差得很远。

先得证明用继电器控制方法满足控制精度和MTTF 要求。

假设继电器无故障祈望开关次数是10万,控制器无故障时间是3年。
得出单继电器的开关周期是930秒.
系统温度是否能在停止加热930秒后跌落值满足要求?
如果不能,要考虑变更单继电器为多继电器方案,或者使用其他控制方法。

验证后,才考虑软件使得控制达到预期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的,楼上才是正解,说什么PID都是扯。。。。继电器你还指望像MOSFET管一样任意开关啊,先不说它 ...

也不要觉得继电器的寿命很短。PID温控器有的就是继电器控制的,控制几千瓦以上的加热负载,不容易烧。
我手上有一台平板加热器就是用的继电器,400*200*20mm的铝合金平板,十几年了,都好好的,确定是PID的。国外PID温控早在50年代就有了,当时哈没有大功率晶体管,更没有MOSFET、IGBT,就是用继电器。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理解,关键是PID输出的结果是温度的偏差量,而控制继电器需要的是打开关闭的时间,关键是这个偏 ...

只要继电器开关比例,符合PWM的开关比例就行,周期要长,要不继电器受不了

网友N:
继电器控制的话,就不会用PWM控制,否则继电器寿命很短,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不是PID控制器,如果是继电器就10万次咔哒寿命,几天就完蛋了。明显是个bang-bang滞回比较式温控器, ...

其实他这个也就是回差控制,和PID没啥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一定是PWM,只是用PWM控制更简单,另外在你这个应用里面,继电器来控制不是合理的方案,用MOS管。 ...

那么,控制220V或380V用什么型号的MOS管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的,楼上才是正解,说什么PID都是扯。。。。继电器你还指望像MOSFET管一样任意开关啊,先不说它 ...

没做过不要误导人,继电器PID完全没问题,不过是控制周期长一点而已。我们实际应用常规控制周期一般40s以上。继电器虽然标称电气寿命20万次,但降容使用,百万次动作毫无问题。

网友Q:
不一定需要。

网友L:
引用 网友P:
没做过不要误导人,继电器PID完全没问题,不过是控制周期长一点而已。我们实际应用常规控制周期一般40s以 ...

用继电器,就算周期是40S,那么调节时1%占空比时是0.4S,继电器这样频繁的吸合,寿命能有多长还直 不好说,更何况还有吸合过程中触点的拉弧现象会影响寿命。

网友R:
引用 网友C:
PWM的周期放长一点就可以了。

明白人,一语中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的,楼上才是正解,说什么PID都是扯。。。。继电器你还指望像MOSFET管一样任意开关啊,先不说它 ...

是的,这种所谓的“近似PWM”的做法不可能做到温度很准确,况且正如这位仁兄所言,继电器真要按照PID的结果实时跟进,恐怕真的用不了1天就挂掉了。最好的办法肯定是通过PMW控制MOS管开通关断。楼主硬件方案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S:
不是必须要PWM,还是适于采用哪种控制方式,如果楼主搜索大厂出的“温控器”,大致会找到电流输出型、电压输出型、继电器输出型这三种;PWM控制类型一般指的是电压输出型控制,实际使用的时候要根据被控制对象确定开关控制周期。一般的控制作业,开关控制频率通常不会太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就算周期是40S,那么调节时1%占空比时是0.4S,继电器这样频繁的吸合,寿命能有多长还直 不好说 ...

一切要拿事实说话,我们做的温控器。根据负载选继电器,不管是板载PCB继电器还是导轨安装的电气继电器。工作三五年根本不会出问题。 你要是拿30A的继电器带5KW负载,当然很快就坏掉,正常都会选3倍以上容量,控制锅炉用的接触器,寿命300万次以上。没有什么做不了的,根据需求选择合适器件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的,楼上才是正解,说什么PID都是扯。。。。继电器你还指望像MOSFET管一样任意开关啊,先不说它 ...

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温控器方案,上来就否定,虽然我也没做过,但是我是买了一块别人做过的就是用机械式继电器做的板子,出货量非常大,配套的资料我也拿到了,写的就是PID控制,还可以设置比例积分微分值,甚至还有自整定功能。是不是PWM不知道,但肯定是PID控制,我这板子就是抄这个板子做的,要不然我在这里瞎说?我是想听听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的建议,有些人上来就是否定,你真的做过吗?还是凭自己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他这个也就是回差控制,和PID没啥关系

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温控器方案,上来就否定,虽然我也没做过,但是我是买了一块别人做过的就是用机械式继电器做的板子,出货量非常大,配套的资料我也拿到了,写的就是PID控制,还可以设置比例积分微分值,甚至还有自整定功能。是不是PWM不知道,但肯定是PID控制,我这板子就是抄这个板子做的,要不然我在这里瞎说?我是想听听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的建议,有些人上来就是否定,你真的做过吗?还是凭自己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继电器,就算周期是40S,那么调节时1%占空比时是0.4S,继电器这样频繁的吸合,寿命能有多长还直 不好说 ...

0.4s的占空比肯定不可能出现的,你恐怕没了解过限幅吧,如果出现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该在程序中加以限制,比如限制继电器最少3s时才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的,这种所谓的“近似PWM”的做法不可能做到温度很准确,况且正如这位仁兄所言,继电器真要按照PID的结 ...

我为啥要改阿,首先说过,本来就不需要很精确,二是我这板子是抄别人的,别人就是用继电器+PID做的,出货量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没做过不要误导人,继电器PID完全没问题,不过是控制周期长一点而已。我们实际应用常规控制周期一般40s以 ...

感谢回复,我开始也不懂,我是买了一块别的公司做的温控器核心板,防别人板子做的,他的板子上就是用继电器+PID做的,我当时也感到奇怪,和论坛很多人一样都有这样的疑问,用继电器会不会活不过三天?但人家的板子确确实实就是继电器+PID,比例积分微分都可以调节,还有自整定功能。

网友L:
这个怎么说呢,看行业应用吧,可能你对温度波动度和精度都要求不高,把周期拉长当然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求箱子(炉子)温度精度是正负0.2度,波动度要小于0.05度,显然,你上面说的把控制精度降低的话,先不管精度,波动度就满足不了要求。
我们实测我们用的FLUKE干井炉,温度准确度是0.01度,波动度也是0.01度(比喻设置150度,稳定后它的温度最大是在149.99-150.01之间波动),这样的要求显然用继电器是实现不了的。恒温恒湿箱的精度正负0.2度,波动度是0.05度。
比喻我现在做的设备,就是检测温度准确度的,我们的指标是精度正负0.1度,实测波动度是0.03度(在干井炉里验证)。
并不是说不接受用继电器做PID,只是按照常规的理解,要求用PID进行温度控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精度误差是要求控制到很小才用PID,否则就用限幅控制就行。

网友P: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开始也不懂,我是买了一块别的公司做的温控器核心板,防别人板子做的,他的板子上就是用继电 ...

既然别人用这个方案做了这个产品,说明是满足要求的。 PID只是个算法,作为执行器可以很多选项,不同的执行器对PID输出值的量化方式不同而已。比如电压、电流、交流相位、交流电周期分布图、时间等等。继电器属于按时间量化,也就是通常说的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