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提高单片机代码编译速度的几种方法

楼主(2022-11-22):
程序员做软件开发,最讨厌的一件事可能就是编译代码速度很慢的问题了。

编码一分钟,编译十分钟,这谁能受得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嵌入式软件开发中,常见的提高编译速度的一些操作或者方法。

换更高配置电脑

可能绝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换更高配置的电脑。

这也是其中一个办法,但是,有几家公司愿意给你换电脑?
所以,这个方法不现实。

减少编译输出文件

有些不必要的调试、浏览信息文件,在编译时可以不用配置输出,比如:

1、Keil MDK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Output/Listing:

这里面的的配置,就会影响编译速度,特别是Browse Information(浏览信息),使用Go to Definition Of 功能,就需要有这类文件。

如果勾选,就会输出一些“编译中间文件”,你在设置的输出路径下(默认“Listings”和“Objects”)就有很多中间文件,这些文件在编译过程都会占用编译时间。

2、IAR EWARM

类似Keil MDK,IAR也有相关的输出文件配置,比如:

Project -> Options -> C/C++ Compiler -> output:

在配置信息中也有很多相关与编译相关的配置,会影响编译速度。
3、命令行
如果使用命令行编译代码,这个问题就可以避免,编译、链接、调试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响应的命令即可。

比如:

gcc test.c -o test
当然,使用命令行,必须要熟记各种命令的用法。

换编译工具链

这个和换电脑不同的是:换编译器仅是软件工具,不用看老板脸色。

比如:Keil MDK 从AC5升级到AC6,速度就会快很多。

当然,还可以将MDK的编译器换成gcc编译器。

优化代码

对于嵌入式代码,大多都是C/C++代码写的,都有#include xxx.h头文件。

如果头文件反复、多层包含,只要修改一个头文件,有包含关系的头文件、源文件都要进行编译一次,这样也会影响编译速度。

类似下图这种,只要修改最底层一个文件,上层的文件都要编译一遍:

不太了解的小伙伴可以参考这篇文章:软件项目中引用头文件的几种方法及要点

最后,欢迎大家补充更多有效提高编译速度的方法。

网友A:
keil4不支持多线程编译,在工程设置中关闭 debug information 和 cross reference 会显著加快编译速度,但是这样就不支持在调试时右键跳转到定义。另外有些杀毒软件(比如360...)会扫描文件,拖慢编译速度30%以上。

网友B:
eil5支持多线程编译,并且默认打开(configuration->other),在多核CPU机器上会大幅度提高编译速度。

网友C:
编译器选择选择使用V6编译器,工程将会使用当前MDK支持的最新的V6.x.x编译,在将来MDK更新后仍然会使用更新后的编译器。

网友D:
V5编译OK的工程,V6有可能编译不过去,就算能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在这方面 是不是iar的设置就比keil的设置要简单很多呢

网友F:
也可以想办法减少代码的量啊 这样也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

网友G(2023-01-03):
在多核CPU机器上编译速度快

网友H:
使用库函数开发,会简单很多的。

网友I:
正常使用eclipse的话,编译速度很慢。

网友J:
代码编译速度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I:
应该是IDE的问题吧。

网友K:
需要自己优化代码的。

网友L:
这个可行吗?

网友I:
keil的优化设置多少合适?

网友M:
如果使用gcc编译,这个速度很快。

网友N:
怎么才能压缩内部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