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flash写入4个需要备份的数据,占用4个字的字的

楼主(2022-11-18):
空间,在使用中有时候,只需更改其中的两个存储的数据,另外两个保持不变,可写入之前要按页擦除,那是不是四个都要重写。

学习

网友A:
是的

凑字数

网友B:
写个小代码,把一整页的flash模拟成eeprom把

网友C:
楼上正解,每次需要更改数据前,先到flash中读取数据,在读取到的缓冲区里修改数据,然后检查数据保存flash扇区最后一个是0xff的地址,将修改后的数据缓冲区写入改地址。读取数据的时候,逐字节查找最后一个是0xff的地址,找到后将地址减去数据缓冲区的长度,就是最后更新的数据。写入时注意判断是否到扇区结束,如果是扇区结束,则擦除整个扇区,从扇区0字节开始保存,重复以上动作,可以有效减少flash的磨损。

网友D:
先读出来后清,然后改后再写进去

网友E:
用两扇区,分割成许多小数据块,按顺序循环轮流写,写到未擦除扇区时擦除一次。小数据块得包含 校验 和 序列码。
读的时候,需要读出校验正确的最新序列码的数据块。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掉电出错,减少对 flash 擦除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