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IWDG使用

楼主(2022-11-18):
关于独立看门狗,很简单,打开喂狗,就这么简单,很多书上讲了很多什么寄存器什么的,对于初学者而言,这些还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先学会用,用了之后慢慢去消化,为什么这东西要这么设置。好了下面来看看我的程序,很简单:

void Iwdg_Init(void)
{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IWDG_SetReload(0xfff);//设置这个就可以调整IWDG的喂狗时间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喂狗,那么就会重启
IWDG_ReloadCounter();
IWDG_Enable();
IWDG_ReloadCounter();

}

楼主:
然后下面是我的主函数调用和基本逻辑

#define FEEDING_DOG

int main(void)
{
   u32 sys_clk = SystemCoreClock;
   //打开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Init();
   NVICInit();
   delay_init();
   interrupt_init();
  Iwdg_Init();

//实现100MS的闪烁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light off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light off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light off
delay_ms(10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lay_ms(100);
   while(1)
   {

//正常情况下,实现1S的闪烁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light off
delay_ms(1000);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delay_ms(1000);

#if FEEDING_DOG

IWDG_ReloadCounter();

#endif
   }

}

简单说一下这个逻辑,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看门狗或者喂狗正常),开机的时候出现快速闪烁,闪烁几次之后,然后以1HZ的频率进行闪烁。

楼主:
好了,如果现在打开了看门狗,没有喂狗的话,就会出现,不停的出现快速闪烁。

如果喂狗成功,就会出现1S喂一次狗的情况。

好了,这次篇幅很少,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实用,所以还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如果有问题,请大家联系我,谢谢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