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系列Flash延迟分类的问题咨询

楼主:
在GD32F103的用户手册上看到了这个图,Flash的前256K是0等待周期,但是256K后面的是非零等待周期,不知道这个周期有多久,官方也没有出文件说明这个问题,现在想用后面的非零等待周期存储数据做数据的升级程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的有非零等待周期的现象。很疑惑啊,有没有大佬解惑啊?

网友A(2022-11-19):
和内部flash总线架构有关系。

网友B:
一般都是2个指令周期左右,数据手册肯定会写的啊。

楼主(点评):
我就是看到数据手册上没有写,所以才来问问看。

网友C:
看我的专栏,芯片是gd32f1x0,f10x可以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576503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的专栏,芯片是gd32f1x0,f10x可以参考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5765035

非常感谢啊!你有没有测试的例程分享一下呢?我这里也实际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你有没有测试的例程分享一下呢?我这里也实际测试一下。

很简单。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自己写。

能提供一个思路么?如何测试才能看出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