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语音芯片音频输出方式的外围电路有哪些?

楼主(2022-11-18):
市面是哪个常见的语音芯片音频输出方式不外乎就是:电流型DAC音频输出方式、PWM直接驱动音频输出方式或者CLASS A/B音频功放输出方式这三类;那么,构成这三类语音IC音频输出方式的外围电路是如何构建的,请跟随九芯电子小编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电流型DAC音频输出方式

电流型DAC音频输出方式的语音芯片如果是外接音频功放,则这种输出方式的参数一般不用怎么设置,主要是对音频功放部分参数设置。关于音频功放部分的原件参数设置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内。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外接一个三极管的参数设置。虽然这种音频输出方式的语音IC外部只有一个分流电阻,但是也是很难确定这个电阻值的大小。首先我们先查看语音芯片的数据手册,查到有个参数是关于电流输出行的输出电流。一般会标出0X80时的电流或者是大电流。

如果标的是大电流,只要将这个值除以二即可。然后我们确定我们用什么三极管,选择过型号以后,在看三级管得手册查到它的HFE是多大。再确定一下所用的喇叭的阻抗是多大,常用的是8R阻抗。可以用喇叭部分供电的电压除以2然后再除以喇叭阻抗,得到一个电流。然后在用这个电流除以三极管的HFE .例如HFE是200-300我们可以取HFE=250.就又得道一个电流,这个电流就是三极管基极要用的电流了。阻值数据公式:0.7除以(用这个电流-三极管基极电流)。如果感觉三极管的不同,可以对这个阻值微调一下。

PWM直接驱动音频输出方式

这种由于输出的声音大小基本跟外部电路没有影响,所以即使加驱动之类的功放,对声音大小的影响也不会很大。所这类输出方式如果要想加功放,则必须用复杂的双端输出电路,将这个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然后再加功放。由于是喇叭直接连接在语音芯片的引脚上面,所以这里主要讲如果提高抗干扰能力。由于语音IC输出PWM信号包含很多高频成分,喇叭又输出电感性器件,所以会很容易在喇叭里产生高压影响语音芯片的稳定性,容易然让语音芯片死机后者损坏。那我们该怎么办呢?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喇叭两端并联一个小的103电容在并联上一个比喇叭阻抗大得多的电阻,即可。

至于CLASS A/B音频功放输出方式的外部电路,跟电流型DAC音频输出方式大致相同,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