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如何实现STM32 ADC 外部单次触发 多次采集

楼主(2022-11-18):
如何实现STM32 ADC 外部单次触发 多次采集,相信是个需求有很多的共性,不知道有么有高人已经实现了这个采集模式,不限于STM32F0 F1 F4 G0 G4; 说下我现在的配置,TIM1 CC4 上升沿触发ADC采样 AIN0  AIN1 AIN2,开启DMA数据搬运;正常情况下是来一次CC4匹配上升沿,就触发一次ADC采样。但是有的时候触发一次采样一次不够,需要多累加几次减少抖动,也就是来一次触发,连续采集N次的模式。我的思路是配置成连续转换模式,然后在ADC 完成中断里面 累加到多少次就把连续模式关掉和停止ADC采集,然后又在tim1 update中断里再把连续模式打开和开始ADC采集,这样间接实现了单次触发多次采集;都是实际情况确是,进了一次adc 中断后关掉连续模式和停止ADC采集,后面再也触发不了ADC采集了?

楼主:
类似这样的采集时序图

网友A:
你搞得太复杂了,多通道扫描模式,定时器3间断触发就行了。比如,定时器定时3MS触发一次,那么,定时器更新一次后,转换通道1-3,就OK了。简单点说,就是扫描间断模式。间断模式是指,一个触发转换一个通道(单通道模式)或者一个触发转换多个通道(扫描模式)。

网友B:
只开关连续模式那个bit就行了,不要开关ADC使能bit

网友C(2024-11-12):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D: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E: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F: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G: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H: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I: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J: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K: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