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USB功能很奇葩

楼主(2022-11-18):
使用USB功能初始化时,USB端口时悬空的,在枚举完成中断(USBFS_GINTSTS中的 ENUMDNE位)打了断点,还能进去该中断对应的枚举完成中。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我如何确定USB功能连接到主机上,并且可以进行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连接到主机有对应事件的

感谢回复,请问是哪个事件?

网友B:
1.USB的插入检测机制:USB端口的D+和D-均用一个15k的电阻接地,当无设备接入时,均处于低电平;在设备端在D+(表示高速设备或者全速设备)或者D-(表示低速设备)接了一个1.5k的上拉电阻到+3.3v,一旦将设备接入,USB端口的D+或者D-其中一个被拉高为3v,系统识别到外部设备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