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关于#mm32串口#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mm32f3277g8p用官方例程串口1串口通信乱码,不知道是时钟的事还是下载器有问题,我用的是火龙果开发板。

网友A(2022-11-18):
官方提供的外部晶振吗?可能是这里有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过。

楼主:
谢谢!我开发板带的12MHZ的外部晶振。官方提供的hal_common.h里确实有问题,
最后我将value_Hse改成12000000就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晶振是一样的妈  时钟配置相同吗  这些原因都要查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发送的波形是不是自己的理想中的波特率啊

网友D:
其实问题还是很好找的  首先确认时钟配置是否有问题 如果时钟配置没有问题 可以通过示波器验证

网友E:
时钟源的频率不一致了  更改头文件的参数就行

网友F:
这是最基础的   因为开发板并不是官方的 所以在配置的时候更需要小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开发板带的12MHZ的外部晶振。官方提供的hal_common.h里确实有问题,
最后我将value_Hse改成1200000 ...

楼主在购买开发板的时候 商家会赠送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