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
[家用电器] 关于吸尘器/洗地机应用中的高速电机控制

楼主(2022-11-18):
#申请原创#      从19年开始接触吸尘器的应用,一开始用单个HALL做单相吸尘器,再后来用无感方波做三相手持式吸尘器,转速都在8万转/分钟左右,现在接触的都是无感FOC控制吸尘器。
下图就是在淘宝上搜索的吸尘器。
8d94e66158e76d47f9e8ce2e456d1c11
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从21年开始,更便捷的带水洗拖地功能的洗地机火起来了,销量挺高。下图就是洗地机了。
e95ac37cfdb7ae2725dd7fd85acb5a6b
因为是做电控的,会去了解市面上的吸尘器方案。了解到目前市面上吸尘器方案也不少,有方案商做的方案,也有MCU原厂自己做的方案。从网上了解到,南京凌鸥创芯是做电机专控芯片的原厂,也有吸尘器方案,就实测了下效果,用的吸尘器DEMO板做测试,选用的LKS32MC034DOF6Q8这个型号。
068089b1739b09bb8114c06590f5ec38
a63e321dd8cb1b37c831df88669088e6
硬件方面,此方案用的外围器件少,芯片本身集成了运放、比较器、DAC、5VLDO,省去了7805,用的单电阻采样,节省了成本。
去凌鸥官网看了芯片里集成的驱动,最低供电电压4.5V,如果是两节电池的吸尘器就可以不用升压电路了,这样方便了很多。
软件方面,开发环境用的熟悉的Keil,程序调试用宏定义,注释比较清楚,看起来容易理解。
关于吸尘器应用有几个技术难点,一个是启动可靠性、最高转速、顺风启动。
1、静止启动效果,稳定,启动速度快,各电压启动测试未发现启动失败现象,波形如下。以前做方案,不同供电电压下,启动稳定性会有差异,这个做的比较好,各电压下启动都比较顺畅。
ac071bd0e3e56dfe873d330e1886b330
2、顺风启动效果,启动相电流不过冲,电机不抖动(紫色线),母线电压不抬升(黄色线),波形如下。之前自己调试过顺风起,根据反电动势计算角度,但效果没这个好,母线电压会抬升,导致母线电流给电池包充电。
e7f2d2ff5b01f30d59cdbe51f3195f6f
3、堵孔效果,堵孔相电流稳定,波动小,转速高,电转速达19万转/分钟,波形如下。
目前市面上的吸尘器以10万转/分钟比较多,再往上就是15转/分钟,能做到18万转/分钟的还是不多。
d1ad394b128da050eb9e99c3f055cb00
综合来看,实测下来,基于LKS32MC034DOF6Q8做的这款吸尘器方案效果还是不错的。

感谢大佬分享!如果能上传源码包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打赏哦~
围观了解一下,感觉非常专业。

网友A:
无感FOC控制 19万转每分钟?即使1对极马达,一个电子周期才315us左右,一个区间60度才52us左右,请问楼主PWM频率是多少HZ?这么短时间画几次弦? FOC执行时间大概多少us呢?

@@lonely :30K的载频,马达可以正常转,波形不是很正旋
@董自祝 :一个电子周期只有几次中断,这样子马达运行正常吗?应该弦也画不好才对
用这颗做过22W转的路过。。。18W都是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FOC控制 19万转每分钟?即使1对极马达,一个电子周期才315us左右,一个区间60度才52us左右,请问楼主PWM ...

PWM频率23Khz,FOC执行时间27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频率23Khz,FOC执行时间27us

PWM频率是23KHz的话,19万转速 一个电子周期大概只有7.2次画弦,平均一个60度区间画1.2个弦的点。这个误差会不会太大了?另外一个是画的弦 应该也是畸形的厉害

高速时就别什么FOC了,直接切换到6步运行,别说现在这么先进的芯片,10几年前新唐MINI51的24M主频,都跑到30万转了.
超高速时方波运行.
我觉得无感的19万转速,差个几千也无所谓,只能说用户无感

网友B:
专业,点个赞。

网友C:
吸尘器为什么这么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吸尘器为什么这么贵?

应该是技术先进,性能好,认可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频率是23KHz的话,19万转速 一个电子周期大概只有7.2次画弦,平均一个60度区间画1.2个弦的点。这个误差 ...

实际相电流波形可以看最后一张图。
最近做过扫地机机器人里面的主吸吸尘电机,6对极电机,最高电频率3.5KHz,对应的电转速就是21万转/分钟,26Khz的载波频率控制的

网友E:
下次申请原创的时候记得@21小跑堂,这样可以更容易被看到哦

网友F:
吸尘器的价格还是挺贵的,无线的好点的都得上千了。

网友G:
很专业,围观一下

网友H(2023-02-16):
这是高手,整个文章写的相当有水平

网友H:
什么时候试一下这个方案

网友I:
如何申请demo版

网友J(2023-03-22):
申请开发板应该怎么做?

网友K:
这个包一个外壳就可以售卖了。

网友L: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案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实际相电流波形可以看最后一张图。
最近做过扫地机机器人里面的主吸吸尘电机,6对极电机,最高电频率3.5K ...

楼上说的是机械转速还是电转速啊,3500/6*60=35000,机械转速35000转?

网友N(2023-05-06):
引用 楼主:
实际相电流波形可以看最后一张图。
最近做过扫地机机器人里面的主吸吸尘电机,6对极电机,最高电频率3.5K ...

3.5KHZ电频率,21万转应该是1对级吧,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O:
能分享一下代码和原理图吗,原理图打开模糊的一笔。。。

网友P(2023-11-05):
资料在哪里下载

网友Q:
这是一位专家,整篇文章写得相当熟练

网友R:
我应该怎样申请发展委员会?

网友F:
吸尘器的噪音还是有点大

网友S:
所以,吸尘器的成本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