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 RTC中断唤醒HALT

楼主(2022-11-18):
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温湿度无线终端,要求在HALT模式下,由RTC  60s唤醒一次向上位机发送温湿度数据。我在配置RTC的时候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掉。。把开启唤醒的这行代码加进去,程序就会卡住,在RTC_Init()里走不下去。

楼主:
搞错了,是使能唤醒中断就会卡

楼主:
哎,还是粗心了。错误查出来了,唤醒中断标志没有真正清除掉,再加上我调试不规范,没有认真排查,一直以为是寄存器配置问题,但是细心想想,配置寄存器怎么可能会抽象地卡住,经验还是不够。也不知道是咋了,感觉啥事都做不好。。心累

网友A:
我记得RTC应用里有讲,配置RTC时,除了写RTC装载值,其它寄存器一定要先停止RTC才能进行寄存器配置,否则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