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制作灵动单片机MM32F3277 测试版

楼主(2022-11-18):
简 介: 介绍了在Windows7下安装基于MM32-LINK开发软件。设计制作了MM32F3277的测试电路板,并对如何正确从MM32-LINK将调试电缆连接至MM32F3277开发板进行介绍。需要保证编程电流长度以及线序都满足要求,才能够正确完成程序高速下载。

关键词 MM32F3277MM32-LINK下载电缆

楼主:
背景简介

  手边有两款主要的 灵动ARM核单片机 : MM32F3277 ,MM32SPIN27 。由于近期基于灵动单片机完成MicroPython移植版本应用于 全国大学生智能车竞赛 的基础组、专科组等,因此对于该款单片机的使用以及基于MicroPython软件平台的制作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测试。

楼主:
安装MM32-LINK
1、MM32-LINK

  MM32-LINK 仿真器 是对灵动单片机缝针与编程一体的工具。手边有三套来自于灵动公司基于的MM32-LINK。

楼主:
)MM32-LINK特点:

    支持 Win 10,Win 7 和 Windows XP 操作系统,在 Win10 环境下无须安装驱动程序

    支持 MM32 Cortex-M 全系列 MCU 代码编程,自动匹配目标芯片

    支持在线 ICP SWD 方式编程

    支持在线 ICP 自动编程机接口

    支持离线 ICP、APM 自动编程机接口

    在线/离线 ICP / APM 编程方式下,128KB 编程时间小于3秒,16KB 编程时间小于 0.5 秒

    Micro USB 高速通讯接口,提供供电电源

    编程适配器选件:ICP-Adapter、ISP-Adapter、APM-Adapter

楼主:
功能特征

  在 MM32-LINK系列产品功能特征表 给出了产品功能特性介绍。

▲ 图1.2.2 MM32-LINK功能特性

  可以看到型号MM32-LINK-ISOL是一种带有隔离的量产开发器,应该比较适合对于功率电子系统的开发。现在已经向灵动的苏勇申请看是否能够得到一套这款调试器了。

楼主:
MM32-LINK接口定义

  MM32-LINK有PIN20的接口,这个定义在其封装内说明卡片中给出。

网友A:
现在这款型号的单片机还可以批量购买吗  啥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MM32-LINK接口定义

  MM32-LINK有PIN20的接口,这个定义在其封装内说明卡片中给出。

有些引脚不需要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单针更加节省空间呢

网友C:
目前楼主的目标功能都有哪些呢 硬件电路原理哟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功能特征

  在 MM32-LINK系列产品功能特征表 给出了产品功能特性介绍。

这种量产开发器可以一次性给多少个芯片下载程序呢

网友E:
下载器是不是也涉及到带载能力的问题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MM32-LINK特点:

    支持 Win 10,Win 7 和 Windows XP 操作系统,在 Win10 环境下无须安装驱动程序

需要对仿真器内的芯片进行编程吗

网友G:
MM32-LINK可以支持各种操作系统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H(2022-12-20):
引用 楼主:
MM32-LINK接口定义

  MM32-LINK有PIN20的接口,这个定义在其封装内说明卡片中给出。

这个是标准的接口嘛?还是可以直接接线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