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采样不准解决方法

楼主(2022-11-18):
问题:使用ADC采样换算的电压与实际测量的电压值有较大偏差。
分析: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ADC配置没有对做ADC校准,导致采样值与实际值有较大误差;
在HAL_ADC_Start接口之前增加ADC校准接口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另外采样周期设长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

网友A:
ADC 曲线是需要手动校准的, 外部供电电压和STM32采样获得的值,需要建立一个函数关系,然后修正补偿参数的斜率K和偏移量。

网友B(2024-06-05):
采样时间过短可能导致ADC读取的模拟信号不准确。根据STM32F103的手册,应适当增加ADC的采样周期

网友C:
如果有外部元件(比如电感、电容)靠近ADC的输入引脚,可能会引起干扰

网友D:
ADC的时钟源稳定且符合其工作频率的要求。不稳定的时钟会直接影响采样结果。

网友E:
建议您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观察ADC的输入和输出信号

网友F:
使用低通滤波器或数字滤波器来减少外部噪声的影响。

网友G:
温度变化导致ADC采样值不准确。
以下是一些解决方法:

网友H:
尝试缩短信号走线,减少过孔,避免高频噪声。

网友I:
不稳定的参考电压会直接影响转换的精度。

网友J:
参考电压不稳定,导致ADC采样值不准确。

网友K:
使用稳压器或电容器稳定参考电压。

网友L:
增加ADC采样时间可以提高采样精度,减少采样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G:
在编程时正确设置ADC的分辨率、采样时间、扫描模式等参数。

网友M:
没有虚焊或短路,信号线尽量短且远离干扰源。

网友N:
根据ADC采样周期与外部输入阻抗的关系表,合理选择采样周期和匹配的输入电阻,以避免信号源被ADC的采样过程所影响。

网友O:
使用低噪声的电源,避免SMPS(开关模式电源)等可能产生高频噪声的电源。

网友J:
使用稳压器或电容器降低电源噪声。

网友P:
增加采样周期,例如设置为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或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以确保在采样时间内能够准确捕获输入信号。

网友Q:
可以设置为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或更长,如ADC_SAMPLETIME_239CYCLES_5,这取决于外部输入阻抗和所需的精度。

网友R:
系统时钟的不稳定也可能导致ADC采样不准。

网友S:
使用温度补偿电路来补偿温度对ADC采样精度的影响。

网友T:
在软件中对采样值进行校准,考虑温度对采样值的影响。

网友U:
在读取ADC值之前,软件可能需要一定的延迟,尤其是在高采样率下。

网友V: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如VREFINT)作为ADC参考电压。

网友W:
电源噪声影响ADC采样值的准确性。

网友T:
在HAL_ADC_Start接口之前增加ADC校准接口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
确保在每次系统复位或ADC复位后都执行ADC校准。

网友X:
选择适当的采样电容和其他关键组件,以减少硬件引入的误差。

网友Y:
输入信号范围符合ADC的输入范围。超出输入范围的信号可能导致采样不准。

网友Z:
在开始ADC转换之前,执行一次ADC校准可以显著提高采样精度。使用HAL库时,可以调用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函数来进行校准。

网友AA:
adc不校准的话可以使用吗

网友AB:
ADC的供电稳定,无噪声。可以尝试增加滤波电容,或使用更好的电源隔离措施。

网友AC:
ADC采样不准,主要还是硬件上的误差。

网友AD:
可以通过软件滤波技术(如平均滤波、滑动平均等)来减少噪声影响。

网友AB:
给定了足够的采样保持时间。ADC的转换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稳定读取准确的数值。

网友AE:
使用软件测试工具对ADC采样进行验证和调试。
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对ADC进行测试,以确保其稳定性和准确性。

网友AF:
ADC有问题就是硬件的 问题。

网友AG:
ADC采样时间过短,导致采样值不准确。

网友AH:
在编程过程中正确设置 ADC 分辨率、采样时间、扫描模式等参数。

网友AI:
ADC 曲线是需要手动校准的

网友AJ(2024-11-01):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AK: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AL: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AM: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AN: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AO: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AP: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